TI DSP 与 ADI DSP 比较!!!

楼主:
TI DSP 与 ADI DSP 比较!!! 我现在要做个东西,需要 DSP 做算法!! 想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一般啊

网友:

定点的ti强,浮点的adi强.c55也支持算术指令

网友:

不过我感觉,在硬件上,adi的更有创意

网友:

TI, ADI 的汇编我都用过,现在还在用 TI assembly

网友:

DMA功能上,TI更强

网友:

ti得6455有rapidio 速度也很快,同意不占总线~

网友:

AD的sharck做多片时可以使用link口,比较方便不占用总线。

网友:

其实主要是用熟adi和ti的人太少

网友:

硬件复杂性 可能ADI TI都差不多吧

网友:

编程上我觉得TI的容易

网友:

TI 一条指令包含的信息比ADI少 汇编指令包含的信息越多,它同高级语言的距离越短(一条C语句包含的指令信息更多),反之越远。高级语言同汇编语言相比当然是高级语言容易一些。所以我说指令包含的信息多,编程就相对容易一些。 举2个例子来说明48Bit指令和32Bit指令的特点: ADI: dm(0xXXXXXXXX)=r0; TI: mvkl.s1 0xXXXXXXXX, a1 mvkh.s1 0xXXXXXXXX, a1 stw.d1 a0,*a1 ADI sharck的一条指令可以完成TI 67x 3条指令的功能(将一个寄存器的值存入DSP内部存储空间中的某一个地方)。关键就在于:一条ADI的48Bit指令就可以包含一个操作类型,一个32bit目标地址,一个源寄存器地址这些信息。而TI 672x的32Bit指令就必须用3条指令才能表达这样的信息,所以编写程序的难度和复杂度就相对大一些。 另外一个例子,TI 67x指令要实现Loop,必须要有3条Loop相关指令,而ADI只要一条。

网友:

不同的算法,需要不同的DSP。

网友:

内部差不多!

网友:


网友:
有在具体应用上的比较么

网友:
刚刚接触该方面系统,小白进来学习下,初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