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很有推理性的题目

楼主:
5个海盗抢到了100颗宝石,每一颗都一样的大小和价值连城,他们决定这分: 1. 抽签决定自己的号码(1,2,3,4,5) 2. 首先,由1号提出分配方案,然后大家5人进行表决,当且仅当超过半数的人同意时,按照他的提案进行分配,否则将被扔入大海喂鲨鱼。 3. 如果1号死后,再由2号提出分配方案,然后大家4人进行表决,当且仅当超过半数的人同意时,按照他的提案进行分配,否则将被扔入大海喂鲨鱼。 4. 以次类推...... 条件: 1.每个海盗都是极其聪明的人 2.每个海盗都是非常残忍的人 3.每个海盗都能明确的判断得失然后作出明智的选择问题: 第一个海盗提出怎样的分配方案才能够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谁能分析一下啊?^_^

网友:

1号要20%,2号30%,3号60%,理由: 如果1号死了,2号最多也不过能拿到25%或者死掉,如果他同意,他将拿到30%; 3也一样,如果1、2号死后,他最高也只能拿到30%~50%或者被喂鲨鱼,如果同意了,他将拿到60%的宝物。现在如果2、3号都同意了,这个方案装通过了1号将不会死。

网友:

1号要20% 哈~~太少了点了吧:P ~~

网友:

倒过来分析一下: 如果轮到4号分宝:无论怎么提方案,5号都可以不同意。海盗是残忍的人,5号可以把4号杀掉,然后独吞。 如果轮到3号分宝:肯定会得到4号的支持。3号死了4号也活不成。3号即使独吞,4号也会同意。 如果轮到2号分宝:2号自己98个。4号和5号每人给一个就比3号分得多。3号一定反对,不用给3号。因为轮到3号分的话,3号会独吞。 所以1号分宝:2号一定反对(除非你给2号99个)。3号给一个,4号或5号给二个。 结果为 1号:97个 2号:0个 3号:1个 4号:2个 5号:0个 或者 1号:97个 2号:0个 3号:1个 4号:0个 5号:2个
救火车单片机工作室
http://www.qm999.cn

网友:

1号提议: 1号99个,4号1个,2号、3号、5号一个都不给。 原因如下: 5号一定不会同意--------------你们全死了才好呢!我一个人独吞 3号一定不会同意--------------轮到我分才好呢!独吞都行,前面的都死了,我死了,轮到4号分5号一定不同意,4号也得死。 2号一定会同意--------------1号死了就我分了,3号、5号一定不会同意,我也死定了 4号一定会同意--------------1号死了2号也就死定了,轮到3号分我一个子都得不到!

网友:

补充:这样一来就会有1号、2号、4号同意,已经超过半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