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 单片机步进电动机控制

楼主:
请教高手 欲求步进电动机单片机控制C语言源程序

网友:

那部分不明白?建议先看明白pwm是啥。

网友:

有汇编的,C的没有啊~

网友:

你需要么 请讲清楚你的步进电机的步数 旋转的角度 一般正常就是这样的程序 假设4相步进电机: A B C D那么正转: A-AB-B-BC-C-CD-D-DA-A 反转:A-AD-D-CD-C-BC-B-AB-A 这样直接编程就可以了 不需要了解pwm控制的

网友:

是我朋友想要的,楼上的兄台能不能直接把C源程序给我啊? 就照你说的,假设4相步进电机

网友:

很简单的阿 为什么不能自己写呢 而且写程序也要根据硬件的接口进行阿 没有硬件的程序是无法运行的

网友:

其实不管搞什么,都要先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我建议你还是上网查原理,不要一味地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