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MEMS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鏂款浉婢舵劕绠涢柡澶庢硶閿涙盯姊鸿ぐ鎺戜喊闁告ü绮欏畷锝堢疀濞戞瑧鍘介梺闈涚箚閹虫岸宕烽鐘电劶婵犮垼鍩栭崝鏍偂閺囩喓绠鹃柟瀵稿仧閹冲嫮绱撳鍡楃伌婵﹤顭峰畷鎺楀Χ閸涱垯妗撻梻浣告惈鐞氼偊宕濋幋锕€绠栭柕鍫濐槸绾惧吋绻涢幋鐑囦緵濞寸》鎷�
LED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惈閸ㄥ倿鏌涢锝嗙缂佺姵婢橀埞鎴︽偐鐎圭姴顥濈紓浣哄С閸楁娊寮诲☉妯锋斀闁告洦鍋勬慨宥夋⒑缂佹ê绗掗柨鏇ㄤ邯瀵濡搁埡鍌氫簽闂佺ǹ鏈粙鎴︻敂閿燂拷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鏂款浉婢舵劕绠涢柡澶庢硶閿涙盯姊鸿ぐ鎺戜喊闁告ü绮欏畷锝堢疀濞戞瑧鍘介梺闈涚箚閹虫岸宕烽鐘电劶婵犮垼鍩栭崝鏍偂閺囩喓绠鹃柟瀵稿仧閹冲嫮绱撳鍡楃伌婵﹤顭峰畷鎺楀Χ閸涱垯妗撻梻浣告惈鐞氼偊宕濋幋锕€绠栭柕鍫濐槸绾惧吋绻涢幋鐑囦緵濞寸》鎷�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閸涘﹥鍙忓ù鍏兼綑閸ㄥ倻鎲搁悧鍫濈瑲闁稿顦甸弻鏇$疀鐎n亖鍋撻弴鐘电焼闁告劦鍠楅悡娆愩亜閺嵮勵棞闁告碍锕㈡俊鑸靛緞鐎Q勫濠电偠鎻徊鎸庣仚濡炪們鍎辩换姗€寮诲☉姘e亾閿濆簼绨绘い蹇e幘閳ь剝顫夊ú姗€宕濋弽顓勫洭鎮ч崼鐔峰妳闂佹寧绻傚ú銊╁汲閵夆晜鈷掑ù锝囧劋閸も偓婵犫拃鍛珪闁告帗甯¢、娑㈡倷閼碱剨绱遍梺璇插嚱缂嶅棝宕板Δ鍛亗闁靛鏅滈悡鐔兼煛閸モ晛浠滈柍褜鍓欏﹢閬嶅焵椤掍胶鍟查柟鍑ゆ嫹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倝鏌﹀Ο渚&婵炲樊浜濋崑鎰版偣閸ヮ亜鐨烘い锔诲幖閳规垿鎮╃紒妯婚敪濠电偛鐪伴崐婵嬨€佸鑸电劶鐎广儱妫涢崢鍗炩攽閻愭潙鐏﹂柣鐕傚缁辩偤骞嬮敂鐣屽幗濡炪倖鎸鹃崳銉モ枔濠婂牊鐓涚€光偓閳ь剟宕伴幘璇茬劦妞ゆ帊鑳堕埊鏇炵暆閿濆牊纭剁紒顔款嚙铻f慨鐟版矗缁ㄥ妫呴銏″偍闁稿氦灏欓埀顒佺啲閹凤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基于单片机的蒸汽浴房智能化设计
chouchou
chouchou

网友A(2007-07-02):
基于单片机的蒸汽浴房智能化设计
摘要
: 本文利用单片机设计了蒸汽浴房的软硬件控制系统,实现了对高级蒸汽浴房的智能化控制。
关键词
:单片机,蒸汽浴房,智能控制
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人们对自己的生活设施及用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卫生间中的洁具就是很明显的例子。浴缸由原来的单一功能发展成为可以冲浪和按摩的浴缸,现在又出现了可以桑拿、按摩和淋浴的蒸汽浴房。洁具用品以外型更美观,使用更舒适为目的,正在由功能单一向功能齐全,由手工操做向自动控制、智能控制的方向发展。单片机以其体积小、价格低、功能强等优点而广泛应用于各种智能化控制。本文利用单片机对高级蒸汽浴房进行智能化控制,使得浴房具有以下功能: ⑴ 多种照明方式; ⑵ 排气功能; ⑶ 显示时间、日期; ⑷ 检测环境温度并设定温度 ⑸ 预测人的身体状况、情绪、智力及体型; ⑹ 上电提示; ⑺ 记录个人资料如朋友的生日、纪念日等并按时提示; ⑻ 中英文两种显示。 ⑼ 蒸汽控制 ⑽ 侧喷、顶喷、背喷; ⑾ 设定时间
2.控制系统设计
根据高级智能蒸汽浴房的基本功能要求,综合目前市场流行的各种类型的单片机,从多方面考虑选定了TOSHIBA公司的87PH46N 单片机为核心组成高级智能蒸汽浴房的控制系统。
2.1 TOSHIBA公司的87PH46N单片机简介
87PH46N是TOSHIBA公司OTP型的8位CPU,片内有ROM16K字节,RAM512字节,14个可独立使用也可嵌套使用的中断源,其中,6个外部中断源,8个内部中断源,35个I/O口,两个16位计数器/定时器,两个8位计数器/定时器,1个I2CBUS串行接口,1个分频输出口DVO(1KHZ-8KHZ),本身带有WATCHDOG功能和A/D转换功能,每组8个(W、A、B、C、D、E、H、L)的通用寄存器共有16组,可以通过转换组别保护现场,双时钟操作,可工作于单时钟、双时钟方式,具有休眠、等待、慢时钟等节电方式,可以直接驱动LCD。
2.2 硬件设计
硬件系统由输入线路、输出线路和存储器三部分组成。 1. 输入线路:根据人们的使用习惯,结合高级智能蒸汽房的基本功能,设置了19个按键的键盘(Fan、Spot、Light、Settime、Setup、Databank、Bio、Weight、Name、Temper、Accept、Clear、Home、◤、◥、Steam、Backspray、Sidespray、Topspray)和温度、湿度传感器。 按键说明: 1) Fan:启动排风机排送蒸气。 2) Spot和Light键:分别控制两种照明装置灯泡和荧光灯。 3) Temper键:显示环境温度并设定温度。 4) Setup键:转换中英文显示。 5) Steam键:启动或关闭蒸汽。 6) Backspray键:启动或关闭背喷。 7) Sidespray键:启动或关闭侧喷。 8) Topspray键:启动或关闭顶喷。 9) Settime键:梳装台上电后显示时间、日期,Settime键调整时间、日期, 此时◤、◥键表示数字调大和调小,Enter是调整某一数字后的确认键,Accept键是调整完某一项后(日期或时间)的确认键,Home表示回主屏。如:
注:⒈调整时如没有按Home键返回,经过一段时间后,自动返回。 ⒉Home键的中断级别最高,任何时候按Home键均可返回主屏状态。 10) Name、Bio、Weight键:这些键用来预测人的身体状况、情绪、智力和体重。按Name键后,按Setup键输入姓名(◤键依次输入Z、Y…A,◥键依次输入A、B…Z,完毕后按Enter键确认),按Accept键表示姓名输入完毕,开始输入出生年、月、日,再输入标准体重,然后按Bio键显示人的身体状况、情绪、智力(以数字显示),按Weight键输入今天的体重,显示今天偏重多少或者偏瘦多少(以数字显示)。 11) Databank键:按Name和Setup键输入姓名后,按Databank键可以输入生日、纪念日、交费日、聚会日、合同期等日期,并按时提示。 2 输出线路:122×32的点阵液晶显示器和2003驱动线路(输出大电流控制继电器,实现照明和排风控制功能)。 3 存储器:选用24C16串行E2PROM,存储用户资料。 控制系统原理框图如图1。
图1控制系统原理框图
3. 控制软件系统设计
程序分为五部分:初始化、自检、键盘扫描、按键处理和中断程序,CPU初始化和自检后,主程序中执行键盘扫描和按键处理程序,显示程序利用中断来完成。
3.1 开机自检系统
蒸汽浴房的环境潮湿,容易使系统发生故障。为了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开机后首先执行一个系统自检程序,即给CPU一些模拟输入信号,根据这些输入信号,CPU分别检测各个硬件设施,如无错,系统正常工作;如有错误,显示错误信息,给出错误编码,蜂鸣器报警。
3.2 模块化的键盘处理和显示程序
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中,汇编语言程序的设计是系统软件开发的关键。本系统的键盘扫描和显示程序没有采用传统查表的方法,而是把它们进行了模块化的处理。按下不同的键后,执行不同的键盘扫描程序和显示程序。根据优先级别,在不同情况下, CPU对各按键的响应和显示不同,如按下Settime键,在回主屏之前,CPU不再对Name键响应,而按下Name键后,CPU也不再对Settime键响应,同样它们的显示也不同。所以采用模块化的键盘和显示程序,只需设置按键按下的一个标志位,CPU根据标志位执行不同的程序。这样避免了编写庞大的键盘判断程序,减少了逻辑错误的发生。
3.3启发式的搜索方法
在编写记录个人资料(如:生日、纪念日等)并按时提示的程序段时,采用了人工智能中的启发式搜索方法和深度优先的算法,把当天的日期作为起始节点,把从E2PROM调入RAM中的数据作为展开节点,进行深度限制为4的搜索,当无事情需提示时,算法又转化为深度优先,以保证搜索整个空间。
4 结 语
本文利用单片机设计了蒸汽浴房的软、硬件控制系统,在键盘和显示程序中采用了模块化设计,并采用了启发式搜索方法和深度优先的算法,实现了对高级蒸汽浴房的智能化控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单片机,特别是功能齐全的单片机(如内部包含WATCHDOG、A/D转换等功能的单片机)必然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参 考 文 献
⒈ 谢宋和,甘勇,单片机模糊控制系统设计与应用实例,电子工业出版社,1999,7。 ⒉ TLCS-870系列微控制器硬件结构和指令系统, 东芝技术(上海)发展有限公司, 1999,1 ⒊ 东芝单片机应用指南,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微机实验室,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10 ⒋ 王树勋,王朝玉,张新发,MCS-51单片微型计算机原理与开发,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0,9 ⒌ ATMEL产品手册,ATMEL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⒍ 李仁厚,智能控制理论和方法,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 ⒎ Nirwan Ansari Edwin Hou著,李军,边肇祺译,用于最优化的计算智能,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2
卫生间
生产力
冲浪

网友:
回复:基于单片机的蒸汽浴房智能化设计
很有收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