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单独轻触开关,如何实现以下功能?请高手支招......

楼主:
sbit upon=P1^6;//S1 sbit download=P1^7;//S3 sbit nAck=P3^6;//S2 sbit Setup=P3^7;//S4 我这个项目的功能要求是,使用上面四个轻触开关实现一个旋转编码器功能. 因为我有一个串行12位的DAC器件(IC),通过CPU控制使DAC输出0--4.095V的电压. 而我的DAC输出经过一个比例放大电路实现一个恒流源输出.输出电流为0---10A. 所以我必须使用比例系数0.002442乘以(0---4096)获得0---10A的电流显示在12232LCD上。 但是,如果我使用四个按键调节时,是如使自如地实现我所需要的电流值,当然,送给串行12位的DAC器件(IC)数据变量只能是(0---4095);同时送给LCD乘以以比例系数0.002442显示出来。 我现在还不知如何组合这四个按键很快地实现0A-9.999A以及9.999A-0A,单步调是1mA或10mA都可以,如果采用长按功能实现加,减,但按某键时间太长不合理。如果采用短按,则如何组合?

网友:

你就说四个键如何组合起来输入数据就是了。 一个加一键,一个减一键,第三个键是回车,第四个键与加一减一键组合后作加速键,加一减一速度增加到10倍。你看如何?

网友:

第四个键与加一减一键组合后作加速键,加一减一速度增加到10倍。这个子程序如何做?

网友:

9.999A位4个位,建议用一个按键控制一个位。

网友:

我见过这样做的: 长按+超过一秒开始自动加1,连续加10次后自动加10,连续加10次后自动加100... 这样要加很多也很快... 这是在一个进口设备上见到的.

网友:

一个加1,一个减1,一个向前进位,一个向后退位?? 或者是一个加1,一个减1,一个加10,一个减10??

网友:

楼上讲得很有道理

网友:

参考一下数控车床的做法:用几个LED显示倍率,比如:1,10,100,0.1等,然后用两个按键做倍率加、减,另两个做数值加减。 第二种方法:用一个键做进入、退出设置功能,一个位选择(按一次从调个位跳到调十位,类推,到最高位后再按一次跳到调个位),另两个做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