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极性简单判断方法

楼主:
当热电偶没有极性标示的时候,除了用万用表能检测外,最简单的方法是可以用磁铁来判断,但只能判断K,J和E型这样常用的,其他的不清楚。 因为K型的热电偶材料为正极-镍铬,负极-镍硅,所以负极有较强的导磁性,所以对于K型负极可用磁铁吸,正极不行。 J型的材料为正极为铁,负极铜镍所以正极可用磁铁吸,负极不可以。 E型的材料为正极-镍铬,负极-铜镍,所以它正负极都不能用磁铁来吸 。

网友:

一般我们的判断方法是根据两极的软硬差别来判断.
电话:0755-29511668
手机:13928413786

网友:
测量压差来判断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