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的选择、校验和安装

楼主:
正确地选择、校验和安装是保证压力表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环节。 一、压力表的选择 压力表的选用应根据使用要求,针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符合生产过程所提出的技术条件下,本着节约原则,合理地进行种类、型号、量程、精度等级的选择。选择主要考虑三个方面: (1)根据被测压力的大小,确定仪表量程。对于弹性式压力表,为了保证弹性元件在弹性变形的安全范围内可靠地工作,在选择压力表量程时,必须考虑到留有充分的余地,一般在被测压力较稳定的情况下,最大的压力值应不超过满量程的3/4;在被测压力波动较大的情况下,最大压力值应不超过满量程的2/3。为了保证测量精度,被测压力值应不低于全量程的1/3为宜。 (2)根据生产允许的最大测量误差确定仪表的精度,选择时,应在满足生产要求的情况下尽可能选用精度较低,价廉耐用的压力表。 (3)选择时要考虑被测介质的性质。如温度高低,粘度大小,腐蚀性,脏污程度,易燃易爆等。还要考虑现场的环境条件,例如高温、腐蚀、潮湿、振动等。以此来确定压力表的种类、型号等。 二、压力表的校验 所谓校验,就是将被校压力表和标准压力表通以相同的压力,比较它们的指示数值。所选择的标准表的绝对误差一般应小于被校仪表绝对误差的1/3,所以它的误差可以忽略,认为标准表的读数就是真实压力表的数值。如果被校仪表对于标准仪表的读数误差,不大于被校仪表的规定误差,则认为被校仪表合格。 三、压力表的安装 1、测压点的选择,所选择的测压点能反映被测压力的真实情况。 (1)要选在被测介质直线流动的管段部分,不要选在管路拐弯、分叉、死角或其它易形成漩涡的地方。 (2)测量流动介质的压力时,应使取压力点与流动方向垂直,清除钻孔毛刺。 (3)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下部,使导压管内不积存气体,测量气体时,取压点应在管道上方,使导压管内不积存液体。 2、导压管铺设 (1)导压管粗细合适,一般内径6~10mm,长度3~5m。 (2)当被测介质易冷凝或冻结时,必须加保温伴热管线。 (3)取压口到压力表之间应装切断阀,应靠近取压口。 3、压力表的安装 (1)压力表应安装在易观察和检修的地方。 (2)安装地点应力求避免振动和高温影响。 (3)测量蒸汽压力时应加装凝液管,以防止高温蒸汽直接和测压元件接触;对于有腐蚀介质时,应加装充有中性介质的隔离罐等。总之,针对具体情况(如高温、低温、腐蚀、结晶、沉淀、粘稠介质等),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压力表的连接处应加装密封垫片,一般低于80℃及2MPa压力用石棉纸板或铝片,温度及压力更高时(50MPa)用退火紫铜或铅垫。另外还要考虑介质的影响,例如测氧气的压力表不能用带油或有机化合物的垫片,否则会引起爆炸。测量乙炔压力时禁止用铜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