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程序的时候如何防解密?

楼主:
有的人吹嘘自己编写的软件别人即使被人解密了,但是用解密后的代码烧录,只有80%的合格率(而且这个合格率还可以在编写程序时决定),请问怎么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

纯软件是不可能的。需要软硬件结合。 看看你的产品上有什么唯一性的东西没有……把它作为识别码加到程序去……

网友:

单靠单片机本身很难 如果是联网的话可以给每个设备一个ID号, 如果是单机的话就参考三楼。

网友:

你们的意思其实还是由硬件决定的?只要硬件参数一致就没有问题?

网友:

还不是太懂 如果完全用原来的DEMO板(硬件不变),解密后的代码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关键是要有别人读、写不了的器件

网友:

以前有种方法,烧写程序的时候把某几个I/O故意烧坏,这样就从外部破解不了了。可是开膛破肚的着数谁呀没办法呀,除非搞个自爆模块在里边!

网友:

楼上说的可能是一种方法 但是别人说的ID识别码还不是太懂

网友:

接着我上面说的,猜想一下 烧坏了几个I/O,然后在代码里面加入这几个I/O的测试程序,如果这几个I/O是好的,跳转到你想报复的地方,如果是坏的,就执行正确的程序,哈哈,别说我阴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着我上面说的,猜想一下 烧坏了几个I/O,然后在代码里面加入这几个I/O的测试程序,如果这几个I/O是好的,跳转到你想报复的地方,如果是坏的,就执行正确的程序,哈哈,别说我阴险哦
一般给个XX警告就成了吧?最好不要那么狡诈了。人家能“拿”来多不容易啊!呵呵^_^

网友:

IO的好坏好像不怎么好判断的吧,~~~~~~

网友:

我不怎么相信能够完全解密的 如果我们能够解密的话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电子产品的核心还在别人手里呢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