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可以把DSP当成单片机开发吗?

楼主(2007-07-03):
可以把DSP当成单片机开发吗?
DSP的理论知识,比如FFT算法和数字滤波器的理论我还是学过的.单片机也开发了很多.从单片机转到DSP要多长时间?
开发

网友A:
能,看你的能力决定时间了

楼主:
谢谢! DSP主要用汇编还是C?

网友B:
可以,会了MCU就等于学会了 90%DSP

网友C:
还可以吧!挺快的!

网友:
可以 只是如果进行简单控制的话 不需要复杂的计算 直接使用单片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