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门铃的设计思路

楼主:
有哪位好心人帮我设计一个无线门铃的电路,顺便再说明一下工作原理

网友:

本无线门铃是笔者剖析的款电子产品。无线门铃按钮连同发射机一起,嵌入门边的墙壁上,接收机在室内的接收距离可达10m以上。发射机使用9V叠层电池,接收机使用三节5号电池。接收机守候电流仅0.5mA,工作电流140mA,见图1和图2。 发射部分 图1电路中由CD4069六反相器中的A、B、电阻R2、晶体JTl等组成高频振荡器,C、D、E、F分别组成整形及驱动电路,信号经三极管9018放大,再经L2、C2、C3谐振后向空中发射。 接收部分 如图2,外来信号经环状天线L3接收后,由VTl等元件组成超再生检波器,VT2、VT3、A、B、C作电压放大,VD3、VD4等作大信号检波,这是为抗干扰而设的,最后检波信号通过D、E、F,在⑩、12输出方波信号,触发专用门铃芯片KD-0A的引脚④,此时喇叭就会发出响亮的"叮咚","您好请开门"呼叫声。图中L2、L3由敷铜箔制作成Ω 形环状天线,其尺寸如图标注。

网友:

能具体说说哪些部分有什么功能 和各个部分的波形吗? 另外 这个用什么仿真好呢? 拜托!!!谢谢啦~~~~~~~~~~~~~~

网友:

汗,还要波形和仿真啊~~~~~ 这到底是要做东西用呢还是做设计论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