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与普通C语言有什么区别?

楼主:
如题

网友:

C只是一种高级语言。它除具有一般高级语言的功能特性外,它可以很好的操作底层的硬件 接口。在C语言的基础上,如果你把一些单片机的端口或特殊功能寄存器加于定义,使之方便于在 写语句的时候,直接直观的编写。这样就差不多是单片机C语言。而C语言的特性差不多都可以用于单片机C语言,因为它们的编译机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但是在单片机上的C语言多了一些特定的指令,如SFR定义寄存器指令,在标准C上是没有的; 在标准C上的有些库,在单片机上是不支持的, 可以这么说,单片机C是标准C的子集,在这基础上,加上了一些单片机特定的指令构成.

网友:

sdaf

网友:

单片机c语言增加了一些基本的指令 变量的赋值是16进制 当然单片机c语言只牵涉到普通c语言的基础部分。

网友:

主要是IO口、中断及寄存器,不太一样。 其他的地方都差不多。

网友:

好东西啊,楼主辛苦了

网友:

精彩哦,有学到了点东东

网友:

终于清楚了

网友:

强啊 !!!!!!!!!!!!!

网友:


网友:

一直也是对这个问题不清楚,现在。。。。还是很模糊,继续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