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逆变器用PFC的保护电路设计?

楼主(2007-07-03):
问关于逆变器用PFC的保护电路设计?
最近做一个逆变器用1200W PFC 用UC3854加无源无损吸收,有两个问题: 一、PFC一般要加什么保护,其中最重要的是哪些?由于本设计电路板面积受限,拟只做输出过压,和过热保护可以否? 二、UC3854是否有内部过流保护和过压保护?请老师指点!谢谢!
逆变器
设计

网友A:
“bluesskkyy”您好!关于您的问题,我的建议是: 1、UC3845芯片内部框图与UC3842大同小异。建议直接用UC3845图来分析,如果没有也可以参照3842的。3842可以在《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一书P149找到。 2、一般3脚输入测定电流值。通过电位器调整工作点,即可限定电流过载的动作点。 3、其电压保护动作点,可以从2脚/或3脚输入。注意不妨碍电压闭环反馈/或电流过载动作点即可。 4、注意:3脚电压升高到1V以上,输出端电压关闭或者把1脚电压降低到工作下限值时,输出端电压也关闭,据此可以设定你要的任何保护。只要你能把目标保护值转化为电量。例如,热保护,要通过热敏电阻转化成电压/或电流的变化。

网友B:
大哥,好像问题是问的3854哟,而你说的是3845......

网友C:
UC3854的2脚有过流保护的作用,实际应用中大概是高于500mV左右就保护了,

网友C:
2脚是过流保护,4脚是输入电流检测,实际上可以用同一信号,不就有过流保护了吗?

网友D:
过电源保护是零点四到零点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