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1单片机-多路开关状态指示

楼主:
1. 实验任务 如图4.3.1所示,AT89S51单片机的P1.0-P1.3接四个发光二极管L1-L4,P1.4-P1.7接了四个开关K1-K4,编程将开关的状态反映到发光二极管上。(开关闭合,对应的灯亮,开关断开,对应的灯灭)。 2. 电路原理图
图4.3.1
3. 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1.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0-P1.3用导线连接到“八路发光二极管指示模块”区域中的L1-L4端口上; (2.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4-P1.7用导线连接到“四路拨动开关”区域中的K1-K4端口上; 4. 程序设计内容 (1. 开关状态检测 对于开关状态检测,相对单片机来说,是输入关系,我们可轮流检测每个开关状态,根据每个开关的状态让相应的发光二极管指示,可以采用JB P1.X,REL或JNB P1.X,REL指令来完成;也可以一次性检测四路开关状态,然后让其指示,可以采用MOV A,P1指令一次把P1端口的状态全部读入,然后取高4位的状态来指示。 (2. 输出控制 根据开关的状态,由发光二极管L1-L4来指示,我们可以用SETB P1.X和CLR P1.X指令来完成,也可以采用MOV P1,#1111XXXXB方法一次指示。 5. 程序框图
开始
读P1口数据到ACC中
ACC内容右移4次
ACC内容与F0H相或
ACC内容送入P1口
图4.3.2
6. 方法一(汇编源程序) ORG 00H START: MOV A,P1 ANL A,#0F0H RR A RR A RR A RR A XOR A,#0F0H MOV P1,A SJMP START END 7. 方法一(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mp=P1>>4; temp=temp | 0xf0; P1=temp; } } 8. 方法二(汇编源程序) ORG 00H START: JB P1.4,NEXT1 CLR P1.0 SJMP NEX1 NEXT1: SETB P1.0 NEX1: JB P1.5,NEXT2 CLR P1.1 SJMP NEX2 NEXT2: SETB P1.1 NEX2: JB P1.6,NEXT3 CLR P1.2 SJMP NEX3 NEXT3: SETB P1.2 NEX3: JB P1.7,NEXT4 CLR P1.3 SJMP NEX4 NEXT4: SETB P1.3 NEX4: SJMP START END 9. 方法二(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1_4==0) { P1_0=0; } else { P1_0=1; } if(P1_5==0) { P1_1=0; } else { P1_1=1; } if(P1_6==0) { P1_2=0; } else { P1_2=1; } if(P1_7==0) { P1_3=0; } else { P1_3=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