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版本PROTEL的常用快捷键一览

楼主:
在设计过程中,速度是很重要的,如果单用鼠标进行操作,不但单手负担太重容易麻木疲劳而且效率低下。为此Protel提供了极为方便的快捷方式。两手配合操作与单手操作的效率相比远不止翻倍。 以下是一些常用的快捷键:
Page Up 以鼠标为中心放大
Page Down 以鼠标为中心缩小。
Home 将鼠标所指的位置居中
End 刷新(重画)
* 顶层与底层之间层的切换
+ (-) 逐层切换:“+”与“-”的方向相反
Q mm(毫米)与mil(密尔)的单位切换
IM 测量两点间的距离
E x 编辑X ,X为编辑目标,代号如下:(A)=圆弧;(C)=元件;(F)=填充;(P)=焊盘;(N)=网络;(S)=字符;(T)=导线;(V)=过孔;(I)=连接线;(G)=填充多边形。例如要编辑元件时按E C,鼠标指针出现“十”字,单击要编 辑的元件即可进行编辑。
P x 放置 X,X为放置目标,代号同上。
M x 移动X,X为移动目标,(A)、(C)、(F)、(P)、(S)、(T)、(V)、(G)同上,另外( I )=翻转选择部份;(O)旋转选择部份;(M)=移动选择部份;(R) =重新布线。
S x 选择 X,X为选择的内容,代号如下:(I)=内部区域;(O)=外部区域;(A)=全部;(L)=层上全部;(K)=锁定部分;(N)=物理网络;(C)=物理连接线;(H)=指定孔径的焊盘;(G)=网格外的焊盘。例如要选择全部时按 S A , 所有图形发亮表示已被选中,可对选中的文件进行复制、清除、移动等操作。
Alt+删除键(回车上面的键):撤消
Alt+E>E>A :取消全部选择
Alt+E>S>A :选中全部元件
Alt+E>L :删除被选中元件
依此类推,其它详见菜单项中的提示即可。

网友:

不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