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电路测试

楼主:
小弟最近在搞ADC电路模块,不知道大虾们,是否有好的测试方法。 文章上说,有用频谱分析仪测试的,不知道具体细节。

网友:

正准备找这方面资料,我也需要

网友:

模拟讯号转换为数字讯号是吗? 那要转换的是音频还是视频?

网友:

我是用“分离元件+FPGA”构建的 12~14位可用精度的采集传感器的ADC , 输入满量程信号 20MV 放大后有4V左右,要求精确到0.8MV。

网友:


网友:
正准备找这方面资料,有这方面经验的交流一下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电压频率转换方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的就是VFC 伏频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