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谐波的产生与抑制(转)

楼主:
前言 采用变频器驱动的电动机系统因其节能效果明显,调节方便维护简单,网络化等优点,而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但的非线性,冲击性用电的工作方式,带来的干扰问题亦倍受关注。对于一台变频器来讲,它的输入端和输出端都产生高次谐波,输入端的谐波会通过输入电源线对公用电网产生影响。 一、 谐波的产生 从结构来看,变频器可分为间接变频和直接变频两大类。间接变频将工频电流通过整流器变成直流,然后再经过变器将直流变换成可控频率的交流。直接变频器则将工频交流变换成可控频率的交流,没有中间的直流环节。它每相都是一个两组晶闸管整流装置反并联的可逆线路。正反两组按一定周期相互切换,在负荷上就获得了交变输的电压U0,U0的幅值决定于各整流装置的控制角,频率决定于两组整流装置的切换频率。目前应用较多的还是间变频器。 间接变频有三种不同的结构形式:(1)用可控整流器变压,用逆变器变频,调压和调频分别是在两个环节上进行,两者要在控制电路上协调配合。(2)用不控整流器整流斩波器变压、逆变器变频,这种变频器整流环节用波器,用脉宽调压 (3)用不控整流器整流,PWM逆变器同时变频,这种变频器只有采用可控关断的全控式器件(如IGBT等)输出波形才会非常逼真的正弦波。 无论是哪一种的变频器,都大量使用了晶闸管等非线性电力电子元件,不管采用哪种整流方式,变频器从电网中吸取能量的方式均不是连续的正弦波,而是以脉动的断续方式向电网索取电流,这种脉动电流和电网的沿路阻抗共同形成脉动电压降叠加在电网的电压上,使电压发生畸变,经傅里叶分析可知,这种非同期正弦波电流是由于频率相同的基波和频率大于基波频率的谐波组成。 二、 谐波的危害 一般来讲,变频器对容量大的电力系统影响不是十分明显,但是对于系统容量小的系统,谐波产生的干扰就不可忽视,它对公用电网是一种污染,客观的存在对公用电网和其它系统的危害大致有: (1) 谐波使公用电网的元件产生了附加的谐波损耗,降低了发电、输电及用电设备的使用率,大量的三次谐波流过中线时会使线路过热甚至发生火灾。 (2) 谐波影响各种电气元件的正常工作。谐波对电机的影响除引起附加损耗外,还会产生机械振动、噪音和过电流,使电容器、电缆等设备过热,绝缘老化、寿命缩短以至损坏。 (3) 谐波会引起公用电网局部的并联谐振和串联谐振,从而使谐波放大,这就使上述的危害大大的增加,甚至引起严重事故。 (4) 谐波会对临近的通讯系统产生干扰,导致通讯质量降低,甚至信息的丢失,使通讯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三、 谐波的抑制 变频器方便、高效和巨大利益的同时,对电网注入了大量的谐波和无功功率,使电能质量不断的恶化。另一方面随着以计算机为代表的大量敏感设备的普及应用,人们对公用电网的供电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制定了各自的谐波标准。我国也分别于1984年就及1993年分别通过了“电力系统谐波管理规定”和“GB/T—14549—93标准,用以限制供电系统及用电设备的谐波污染。 抑制谐波的方法的基本思路有三,其一是装设谐波补偿装置来补偿谐波,其二是对电力电子装置本身进行改造,其不产生谐波,且功率因数可控制为1,其三是在市电网络中采用适当的措施来抑制谐波,具体方法有以下几种 (1) 安装适当的电抗器 变频器的输入侧功率因数取决于装置内部的AC-DC变换电路系统,可利用并联功率因数教正DC电抗器,电源侧联AC电抗器的方法,使进线电流的THDV大约降低30%-50%,是不加电抗器谐波电流的一半左右。 (2) 装设有源电力滤波器 除传统的LC调试滤波器目前还在应用外,目前谐波抑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采用有源电力滤波器。它串联或是并联于主电路中,实时从补偿对象中检测出谐波电流,由补偿装置产生一个与该谐波电流大小相等,方向想反的补偿电流,从而使电网电流只含基波分量。这种滤波器能对频率和幅值都变化的谐波进行跟踪补偿,其特性不受系统的影响,无谐波放大的危险,因而倍受关注,在日本等国已获得广泛应用。 (3) 采用多相脉冲整流 在条件允许或是要求谐波限制在比较小的情况下,可采用多相整流的方法。12相脉冲整流THDV大约为10%-15%18相脉冲整流的THDV约为3%-8%,满足国际标准的要求。缺点是需要专用变压器,不利于设备的改造,价格较高。 (4) 使用滤波模块组件 目前市场上有很多专门用于抗传导干扰的滤波模件或组件。这些滤波器具有较强的干扰能力,同时还具有防用电本身的干扰传导给电源,有些还兼有尖峰电压吸收功能,对各类用电设备有很多好处。 (5) 开发新型的变流器 大容量的变流器减少谐波的主要方法是采用多重化技术。几千瓦到几百千瓦的高功率因数整流器主要采用PWM变器可构成四象限交流调速用变频器。这种变频器不但输出电压、电流为正弦波,输入电流也为正弦波,且功率因数为1,还可以实现能量的双向传递,代表了这一技术的发展方向。 (6) 选用D-YN11接线组别的三相配电变压器 三相变压器中把高压侧绕组接成三角形,低压绕组为星型且中性点和“11”连接以保证相电动势接近于正弦形,而避免相电动势波形畸变的影响。此时,由地区低压电网供电的220V负荷,线路电流不会超过30A,可用220V单相供电,否则应以220/380V三相四线供电。 减少或削弱变频器的方法还有: (1) 在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增加交流电抗器,以减少传输过程中的电磁辐射。 (2) 使用具有间隔层的变压器,可以将绝大部分的传导干扰隔离在变压器之前 (3) 采用具有一定消除高频干扰的双积分A/D转换器、 (4) 选用具有开关电源的仪表等低压电器 (5) 信号线与动力线分开配线,尽量使用双绞线降低共模干扰 (6) 在使用单片机、PLC等为核心的控制系统中,在编制软件的时候适当增加对检测信号和输出控制部分的软滤波,以增强系统自身的抗干扰能力。 四、结语 变频器的使用给人们带来了方便和巨大的利益,它必将更为普遍的使用。但是由于它所特有的工作方式,给公用网带来了一定的破坏,成为电网谐波污染源之一,所以,分析和研究抑制谐波的方法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希望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

疯子,要钱不要命了啊 可以都穷疯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