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s7200通讯例子(blueapple)

楼主:
引自: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blueapple
读取温度值的程序范例
PLC主程序
网络1
// 设置控制方式为自由口通信方式,启动接收字符中断 //
PLC首次扫描
自由口通信,波特率为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无校验
初始化RCV,允许RCV,有结束符,检查空闲时间
结束符为 A
空闲时间为5MS
一次接收的最大字符为6个
启动通信口,接收完成中断
全局允许中断
接收数据
LD SM0.1
MOVB 16#09, SMB30
MOVB 16#B0, SMB87
MOVB 16#0A, SMB89
MOVB 6, SMB94
ATCH INT_0, 23
ENI
RCV VB199, 0
网络2
// 检测温度送VW0 //
转换成实际温度值
从工作站编号送到输出缓冲区
检测温度送输出缓冲区
LD SM0.0
MOVW AIW0, VW0
/I +54, VW0
MOVW AIW2, VW2
/I +54, VW2
MOVW 1, VW300
MOVW VW0, VW302
MOVW VW2, VW304
网络3
// 设置温度控制上限和下限//
LD SM0.0
MOVW +350, VW4
MOVW +450, VW6
网络4
// 检测温度低于下限,则输出加温 //
LDW< VW0, VW4
A SM0.5
S Q0.0, 1
网络5
// 检测温度高于上限,则输出降温 //
LDW> VW0, VW6
A SM0.5
R Q0.0, 1
网络6
//准备传送参数 //
发送字节数据,送VB99
发送检测温度数据,送VW100
发送工作站编号数据,送VW102
LD SM0.0
MOVB 6, VB99
MOVW VW300, VW100
MOVW VW302, VW102
MOVW VW304, VW104
网络7
// 传送数据 //
LD SM0.5
XMT VB99, 0
中断程序
网络1
//通信口接收数据完成后的中断 //
// SMB86 等于16#20,表示PLC收到结速符 //
收到结束符,把收到的数据传到VB400
中断有条件返回
否则继续接收
LDB= SMB86, 16#20
MOVB VB200, VB400
CRETI
NOT
RCV VB199, 0
\\*******************************\\
VB源程序
Dim x1, k1, k2
Dim p11, p22 '定义变量
Dim aa() As Byte '定义数组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开始监控,定时器1有效
Timer1.Enabled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退事程序,定时器1无效
Timer1.Enabled = False
Cls '清屏
Unload Me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初始化
Timer1.Enabled = False '定时器1无效
Timer1.Interval = 100 '定时器1时间为0.1S
Timer2.Enabled = True '定时器2有效
Timer2.Interval = 1000 '定时器2时间为1S
Picture1.ScaleMode = 0 '定义纵横坐标
MSComm1.CommPort = 1 '设定端口号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设定通讯波特率
MSComm1.InputLen = 6 '输入缓冲区为6个字符
MSComm1.InBufferSize = 256 '接收缓冲器大小
MSComm1.OutBufferSize = 256 '输出缓冲器大小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以二进制传输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发送缓冲区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接收缓冲区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定时器1有效,触发接收事件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端口
ReDim aa(0 To 5) '定义动态数组
k1 = 0 '识别PLC站号,为1
If k1 = 0 Then MSComm1.Output = "1" + Chr(10) + Chr(13) '发送
Do While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准备接收数据
Loop
aa = MSComm1.Input '接收数据存入数组
If aa(0) > 64 Then GoTo xxx:
k2 = Int(aa(0) * 255 + aa(1) * 1)
Select Case k2
Case 1
p11 = Int(aa(2) * 255 + aa(3) * 1)
p22 = Int(aa(4) * 255 + aa(5) * 1)
Case Else
End Select
k1 = k1 + 1
If k1 > 2 Then k1 = 0
xxx: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2_Timer() '绘制各中频炉的温度曲线
x1 = x1 + 1 '时间增加为1S
Picture1.PSet (x1, p11), vbRed '绘制1#炉的温度曲线,为红色
Picture1.PSet (x1, p22), vbBlue '绘制2#炉的温度曲线,为黄色
Text1.Text = Str(p11) '输出1#炉温度值
Text2.Text = Str(p22) '输出2#炉温度值
Text3.Text = Str(x1) '输出监控时间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