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136 双口RAM 防冲突操作

楼主:
请问CY7C136双口RAM在中断模式中如何防止冲突?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回复:CY7C136 双口RAM

你可以看看他的说明手册 他那个上面讲得很详细 记不清了 我当时写linux驱动的时候 就是看的手册 做起来没有问题的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回复:CY7C136 双口RAM

我是个刚开始步入这个领域的新手,对那些手册还不是看得太明白,所以想看看有没有那些参考例子,或者给些代码段之类的。谢谢!

网友:
回复:CY7C136 双口RAM

我这里没有代码 2年前辞职的时候都交给公司了 而且都是linux的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回复:CY7C136 双口RAM

还是建议你看看手册 我当时就是按照手册做的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回复:CY7C136 双口RAM

没有发现你说的那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程序写好了 就调试成功了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回复:CY7C136 双口RAM

好的 我试试吧 谢谢了

网友:
回复:CY7C136 双口RAM

双口RAM防冲突一般有三中方式:一、 插入等待状态防冲突 二、信号灯防冲突 三、中断防冲突 三种方式中,插入等待状态的方式对于高速接口来说会影响数据的传送速率,而且要求cpu具有插入等待状态的功能,而有些cpu(如8031)不具备该功能。信号灯方式主要用在两个cpu共享内存空间时,如果双口RAM主要用于两个cpu之间交换数据,则交换的实时性很难用软件来保证,而中断方式则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下面说下中断防冲突方式 双口RAM中最高地址的两个存储单元可以作为信箱使用,左右两端可以同时对它进行操作。其中最高地址为右端口的信箱,次高地址为左端口信箱。以CY7C144芯片为例,偏移地址1FFEH为左端口信箱,偏移地址1FFFH为右端口信箱。右端口写入左端口信箱1FFEH时,左端口的信号INTL将变为低,左端口读自己的信箱1FFEH时,信号INTL将重新为高;同理,左端口写入右端口信箱1FFFH时,右端口的信号INTR将变低,右端口读自己的信箱1FFFH时,信号INTR将重新为高。可以将信号INTL和INTR作为cpu的中断源,通过信箱向对方传递自己使用存储单元的状态来达到防止冲突之目的。

网友:
回复:CY7C136 双口RAM

这个防冲突原理我是知道点,可是到具体代码当中就不知该怎么入手了,所以想要代码参考。

网友:

可以将信号INTL和INTR作为cpu的中断源。 中断程序你不会写?

网友:

这是我的中断代码,感觉都没有防冲突啊。我是参考一个代码的。 void interruptINT0() interrupt 3 { EA=0; for ( i = 0; i < 16; i = i + 2 ) { IDCodeH = XBYTE[0x00 + i]; IDCodeL = XBYTE[0x00 + i + 1]; XBYTE[0x00 + i] = 0; XBYTE[0x00 + i + 1] = 0; IDCode = IDCodeH * 256 + IDCodeL; } EA = 1; }

网友:

应该可以吧 你仔细看看呢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