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怎样对外围3.3V的双端口RAM进行操作?

楼主:
电路需要使用一块3.3V的双端口RAM,可是单片机的端口上的电压是5V的 请问单片机怎样对外围3.3V的双端口RAM进行操作? 谢谢

网友:

或许可以用稳压管。

网友:

用DC-DC regulator

网友:

能不能推荐一款芯片或器件呢谢谢

网友:

能不能用个带电压转换功能的双向数据和缓冲器呢?我以前看别人画过一块电路,好像是DAC(DAC7741)和Fifo(IDT7207)之间通信。因为DAC的IO口是5V的,而Fifo是3.3V的,所以就在中间用了一个SN74LVC4245。SN74LVC4245的A口是5V的,B口是3.3V的~~有一个引脚控制方向,控制是A-〉B,还是B-〉A

网友:

转换数量多的话用电平转换芯片比较好,一般他都是一片很多组的,linuxarm斑竹的建议可以考虑;如果就是个别的管脚需要转换,使用oc门就可以实现,简单的说就是使用一个三极管,5v用来控制基极,集电极用3.3v上拉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stone133了 :)不但知道了解决的方法,还顺带着用简单的语句解释了什么是OC门的问题Thank you very much !!!!

网友:

OC就是开漏的意思~~

网友:

管脚很多的话可以使用CPLD进行转换

网友:

直接用三极管,将三极管电源输入点挂在3。3V上,不过这样的I/O口电平转换只适用于单向控制。比如用51控制MS5534的SPI通讯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