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制作这样一个开关电源
coollll
coollll

网友A(2007-07-05):
制作这样一个开关电源
本人目前有个产品,要用到一个开关电源,单路输入:10~60V, 输出12V,10A。由于我从来没接触过开关电源,想问下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没?
开关电源
制作

网友B:
回复:制作这样一个开关电源
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 输入电压以于输出电压的关系! 输入的既高于输出也低于输出! 如果一直高于或者一直低于 比较好制作! 如果象你描述的 只能选择至少是双绕组的变压器! 不能采用一个电感的电路来制作 输入输出完全隔离的才能 升压降压自如! 你可以考虑用 uc3842 不过最低启动电压在10以上 肯能导致低电压不能启动的问题 但是电路简单 容易制作! 还有就是用 TL494 启动电压可以低于10V 电路比较复杂一点! 在具体到电路图我就没有时间帮助你了! 自己努力吧~

网友C:
回复:制作这样一个开关电源
用555振荡产生方波,555的启动电压低,用555的5脚实现调宽。

网友D:
回复:制作这样一个开关电源
这种DC/DC电源,很多书上有讲的

网友E:
回复:制作这样一个开关电源
我也想做这样的电源,先降压再升压怎样

网友F(2007-08-30):
回复:制作这样一个开关电源
用 uc3843+se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