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标准PC机键盘的C51程序

楼主:
单片机驱动标准PC机键盘的C51程序 功能:实现pc机键盘(p/s2接口)与8位单片机连接使用 原理:键盘时钟接在p3.2口,既8051的外部中断int0上,键盘数据接到p1.0上 每次按键,键盘会向单片机发脉冲使单片机发生外部中断,数据有p1.0口一位一位传进来 传回的数据格式为:1位开始位(0),8位数据位(所按按键的通码,用来识别按键),1位 校验位(奇校验) 1位结束位(1) 实现:将键盘发回的数据放到一个缓冲区里(数组),当按键结束后发生内部中断来处理所 按的按键 缺点:由于51单片机的容量有限所以缓冲区不可以开的太大,这就导致可以记录键盘的按键 次数过少, 也就是容错性一般。不过如果正常使用键盘是不会出错的。 ================================================================================ ====================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ku.h" //按键通码与ascii对照表
sbit sda= p1^0; //键盘数据线</P><P>unsigned char dat=0,dat1=0,dat2=0; //接收键盘
数据变量? 存储通码变量 接受连续通码变量
unsigned char count=0,num=9,temp[5],shu=0; //中数次数 中断控制变量 缓冲区数组 缓
冲区指针
unsigned char key=0; //按键最终值</P><P>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0 用来接受键盘发来的数据
{
dat>>=1; //接受数据 低->高
if(sda) dat|=0x80;
count++;
if(count==num)
{
if(count==9)
{
dat1=dat; //中断9次后为键盘所按按键的通码(开始位始终为0在第一次中断时右移中忽
略)
num=20; //使中断可以继续中断11次
}
if(count==20)
{
dat2=dat; //取回第二个通码
if(dat1==0xe0 || dat2==0xf0) //第一个通码是0xe0则证明所按按键为功能键,第二个通
码是0xf0证明按键结束
{
temp[shu]=dat1;temp[shu+1]=dat2; shu+=2; //将所按按键存到缓冲区中
ie=0x82; //关闭外部中断并打开内部中断来处理所按按键
tr0=1;
}
else
{
temp[shu]=dat1;temp[shu+1]=dat2; shu+=2; //如果shift键被按下则记录与它同时按下的
那个键
count=0;
}
if((temp[0]==18 || temp[0]==89) && (temp[2]==18 || temp[2]==89) ) tr0=1; //如果
缓冲区中有两个间隔的shift键则证明需要的铵键结束
}
}
}</P><P>
void getkey() interrupt 1 //内部中断0 用来处理缓冲区里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tr0=0;
th0=0;
tl0=0;
count=0; //中断记数则0
if((temp[0]==18 || temp[0]==89) && temp[1]!=0xf0 ) //shift被按下
{
for(i=0;i<21;i++)
{
if(addshift[i][0]==temp[1]) //搜索shift被按下的表
{
key=addshift[i][1];
ie=0x83; //打开外部中断
return;
}
}
}
else if(temp[0]==0xe0) //所按下的按键是功能键
{
for(i=0;i<80;i++)
{
if(noshift[i][0]==temp[1]) //功能键的通码在缓冲区的第二位
{
key=noshift[i][1];
ie=0x83;
return;
}
}
}
else //普通按键
{
for(i=0;i<80;i++)
{
if(noshift[i][0]==temp[0]) //普按键的通码在缓冲区的第一位
{
key=noshift[i][1];
ie=0x83;
return;
}
}
}
for(i=0;i<5;i++)
{
temp[i]=0;
}
}

网友:
代码

谢谢,代码还可以...

网友:
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