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ROM驱动示例

楼主:
Flash ROM驱动示例
Intel Flash芯片 i28f160,i28f320:
i28F320B: 64*64K,64个blocks,4M空间,每个block 64K,第一个64K由8个8*8K小blocks组成.
每个Black可以被独立擦写(寿命周期) 100,000次以上 Flash操作的大概步骤:
flash读写操作中,读应该很简单,和RAM一样,写就复杂一点. Intel TE28F320C3的flash是4M空间 flash空间,划分成许多的block,Intel TE28F320C3的flash是4M空间,64个block,每个block由64K. 要对所有的block单独进行操作, 每个操作结束,都需要判断状态, 每个block操作的大概步骤如下: 1.unlock 2.erase 3.check empty 所有的block完成上述操作,且状态正确,才能进行下一步,写 4.write
ARM汇编程序
LDR r2, =FlashBase ;Flash起始地址 //第一步,UNLOCK的64个block,步骤和上边一样 MOV r1,#63 ;63x64k block 计数 01 LDRB r3, =X16_FLASH_COMMAND_CONFIG_SETUP STRB r3, [r2] ;该block的首地址 LDRB r3, =X16_FLASH_COMMAND_UNLOCK_BLOCK STRB r3, [r2] ;将Unlock命令写入 ADD r2, r2, #0x10000 ;64K SUBS r1, r1, #1 BNE %b01 ;Unlock OK ;Unlock 完成 //第二布,擦除blocks LDR r0, =FlashBase LDR r1,=63 ;擦除 63x64k block 01 LDR r3, =X16_FLASH_COMMAND_ERASE LDR r2, =X16_FLASH_COMMAND_CONFIRM ORR r3, r3, r2, LSL #16 STR r3, [r0] LDR r3, =X16_FLASH_COMMAND_STATUS ;检查寄存器状态 STRB r3, [r0] 02 LDRB r3, [r0] ;读状态 TST r3, #X16_FLASH_STATUS_READY BEQ %b02 ;若状态ready,执行下一个 TST r3, #X16_FLASH_STATUS_ERROR BNE error_erase_block ADD r0, r0, #0x10000 SUBS r1, r1, #1 BNE %b01 B EraseOK error_erase_block .............. ;EraseOK ;擦除完成 //第三步,检查flash是否为空 ;Check Flash Empty LDR r4, =FlashBase LDR r5, =0x100000 ;检查 1MB LDR r0, =0xffffffff loop_1 LDR r1, [r4] CMP r1, r0 ;比较地址内容和0xffffffff BNE empty_error ADD r4, r4, #4 CMP r4, r5 BLO loop_1 B CheckOK empty_error ................. CheckOK ................. ;Check empty OK ;检查完成 //第四步,写flash ;Burn data to Flash ROM LDR r6, =Length_Flash ;定义数据长度 LDR r0, =FlashBase LDR r1, =BufferBase MOV r9, #0 LDR r4,=0x10000000 LDR r7,=0xc0001000 STR r4, [r7] LDR r1, [r1, r9] 03 LDR r3, =X16_FLASH_COMMAND_WRITE STRB r3, [r0] ;把写命令放入Block首地址 LDR r3, =X16_FLASH_COMMAND_STATUS LDR r2, [r7] LDR r5, =0x0000ffff AND r2, r2, r5 ORR r2, r2, r3, LSL #16 STR r2, [r0] 02 LDR r3, [r0] ;读状态寄存器状态 TST r3, #X16_FLASH_STATUS_READY BEQ %b02 ;若状态ready,执行下一个 LDR r3, =X16_FLASH_COMMAND_WRITE LDR r2, [r7] LDR r5, =0xffff0000 ; AND r2, r2, r5 ORR r3, r3, r2 STR r3, [r0] LDR r3, =X16_FLASH_COMMAND_STATUS STRB r3, [r0] 02 LDR r3, [r0] ; read status TST r3, #X16_FLASH_STATUS_READY BEQ %b02 LDR r4, =X16_FLASH_COMMAND_READ STRB r4, [r0] ADD r0, r0, #4 LDR r8, [r7] ADD r8, r8,#1 STR r8, [r7] ADD r8, r8, #4 writenext SUBS r6, r6, #4 ;if no finished goto 03 BHI %b03 TST r3, #X16_FLASH_STATUS_ERROR BNE error_write LDR r3, =X16_FLASH_COMMAND_READ STRB r3, [r0] B BurnOK error_write .......... Burn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