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行口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51单片机串行口中断服务程序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仅需做简单调用即可完成串口输入输出的处理
//出入均设有缓冲区,大小可任意设置。
//可供使用的函数名:
//char getbyte(void);从接收缓冲区取一个byte,如不想等待则在调用前检测inbufsign是否为1。
//getline(char idata *line, unsigned char n); 获取一行数据回车结束,已处理backspce和delete,必须定义最大输入字符数
//putinbuf(uchar c);模拟接收到一个数据
//putbyte(char c);放入一个字节到发送缓冲区
//putbytes(unsigned char *outplace,j);放一串数据到发送缓冲区,自定义长度
//putstring(unsigned char code *puts);发送一个字符串到串口
//puthex(unsigned char c);发送一个字节的hex码,分成两个字节发。
//putchar(uchar c,uchar j);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asc码表达方式,需要定义小数点的位置
//putint(uint ui,uchar j);发送一个整型数据的asc码表达方式,需要定义小数点的位置
//CR;发送一个回车换行
//*************************************************************************
#include <w77e58.h> //该头文件包括了51,52,80320的特殊寄存器,用在51,52上也可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LEN 64
/* size of serial transmission buffer */
idata unsigned char outbuf[OLEN];
/* storage for transmission buffer */
unsigned char idata *outlast=outbuf; //最后由中断传输出去的字节位置
unsigned char idata *putlast=outbuf;
//最后放入发送缓冲区的字节位置
#define ILEN 2 /* size of serial receiving buffer */
idata unsigned char inbuf[ILEN];
unsigned char idata *inlast=inbuf; //最后由中断进入接收缓冲区的字节位置 unsigned
char idata *getlast=inbuf; //最后取走的字节位置 bit outbufsign; //输出缓冲区非空标志 有=1 bit inbufsign;
//接收缓冲区非空标志 有=1
bit inbufful;
//输入缓冲区满标志 满=1
#define CR putstring("\r\n") //CR=回车换行
//*****************************
//放入一个字节到发送缓冲区
putbyte(char c) {uchar i,j; ES=0;
/*暂停串行中断,以免数据比较时出错? */
if (outlast==putlast )
{ i=(0-TH1);
do{i--;j=36;
do {j--;}while(j!=0);
}while(i!=0);
//延时一个字节发送时间
}
*putlast=c; //放字节进入缓冲区
putlast++; //发送缓冲区指针加一 if
(putlast==outbuf+OLEN) putlast=outbuf; //指针到了顶部换到底部
if (!outbufsign)
{outbufsign=1;
TI=1;
} //缓冲区开始为空置为有,启动发送
ES=1; }
//****************************** //放一串数据到发送缓冲区
putbytes(unsigned char *outplace,unsigned char j)
{ int i; for(i=0;i<j;i++)
{putbyte(*outplace);
outplace++;
}
}
//******************************
//putchar(uchar c,uchar j);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asc码表达方式,需要定义小数点的位置
putchar(uchar c,uchar j)
{uchar idata free[4];uchar data i;
i=0;
free[i++]=(c/100+0x30);
if (j==3) free[i++]=‘.‘;
free[i++]=(c%100)/10+0x30;
if (j==2) free[i++]=‘.‘;
if (j==2 && free[i-3]==0x30) free[i-3]=0x20;
free[i++]=(c%10)+0x30;
if (j==1 && free[i-3]==0x30) free[i-3]=0x20;
if (j==1 && free[i-3]==0x20 && free[i-2]==0x30) free[i-2]=0x20;
putbytes(free,i);
}
//******************************
//putint(uint ui,uchar j);发送一个整型数据的asc码表达方式,需要定义小数点的位置
putint(uint ui,uchar j)
{uchar idata free[6];
uchar data i;
//i=0;
free[i++]=(ui/10000+0x30);
if (j==5) free[i++]=‘.‘;
free[i++]=((ui%10000)/1000+0x30);
if (j==4) free[i++]=‘.‘;
if (j==4 && free[i-3]==0x30) free[i-3]=0x20;
free[i++]=((ui%1000)/100+0x30);
if (j==3) free[i++]=‘.‘;
if (j==3 && free[i-4]==0x30) free[i-4]=0x20;
if (j==3 && free[i-4]==0x20 && free[i-3]==0x30) free[i-3]=0x20;
free[i++]=((ui%100)/10+0x30);
if (j==2) free[i++]=‘.‘;
if (j==2 && free[i-5]==0x30) free[i-5]=0x20;
if (j==2 && free[i-5]==0x20 && free[i-4]==0x30) free[i-4]=0x20;
if (j==2 && free[i-5]==0x20 && free[i-4]==0x20 && free[i-3]==0x30) free[i-3]=0x20;
free[i++]=(ui%10+0x30);
if (j==1 && free[i-5]==0x30) free[i-5]=0x20;
if (j==1 && free[i-5]==0x20 && free[i-4]==0x30) free[i-4]=0x20;
if (j==1 && free[i-5]==0x20 && free[i-4]==0x20 && free[i-3]==0x30) free[i-3]=0x20;
if (j==1 && free[i-5]==0x20 && free[i-4]==0x20 && free[i-3]==0x20 && free[i-2]==0x30) free[i-2]=0x20;
putbytes(free,i);
}
//***************************************
//发送一个字符串到串口
putstring(unsigned char *puts)
{for (;*puts!=0;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putbyte(*puts);
}
//*************************************
//发送一个字节的hex码,分成两个字节发。
unsigned char code hex_[]={"0123456789ABCDEF"};
puthex(unsigned char c)
{int ch;
ch=(c>>4)&0x0f; putbyte(hex_[ch]); ch=c&0x0f; putbyte(hex_[ch]); } //*************************************
//从接收缓冲区取一个byte,如不想等待则在调用前检测inbufsign是否为1。
uchar getbyte (void)
{ char idata c
; while (!inbufsign); //缓冲区空等待
ES=0; c= *getlast; //取数据
getlast++; //最后取走的数据位置加一
inbufful=0; //输入缓冲区的满标志清零
if (getlast==inbuf+ILEN) getlast=inbuf; //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getlast==inlast) inbufsign=0; //地址相等置接收缓冲区空空标志,再取数前要检该标志
ES=1; return (c);
//取回数据 }
//***************************************** //接收一行数据,必须定义放数据串的指针位置和大小
del=0x7f,backspace=0x08,cr=0x0d,lf=0x0a
void getline (uchar idata *line,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cnt = 0; //定义已接收的长度
char c;
do
{ if ((c = getbyte ()) == 0x0d)
c = 0x00; //读一个字节,如果是回车换成结束符
if (c == 0x08 || c == 0x7f) //BACKSPACE 和 DEL 的处理
{
if (cnt != 0) //已经输入退掉一个字符
{cnt--; //总数目减一
line--; //指针减一
putbyte (0x08); //屏幕回显的处理
putbyte (‘ ‘);
putbyte (0x08);
}
}
else
{ putbyte (*line = c);
//其他字符取入,回显
line++; //指针加一
cnt++; //总数目加一
}
} while (cnt < n - 1 && c != 0x00 && c!=0x1b); //数目到了,回车或ESC停止
*line = 0; //再加上停止符0 }
//****************************
//模拟接收到一个数据
putinbuf(uchar c)
{ES=0; if(!inbufful)
{*inlast= c; //放入数据 inlast++;
//最后放入的位置加一
if (inlast==inbuf+ILEN)
inlast=inbuf;//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inlast==getlast)
inbufful=1; //接收缓冲区满置满标志
inbufsign=1;
}
ES=1;
}
//*****************************************
//串口中断处理
serial () interrupt 4 { if (TI )
{
TI = 0;
if (outbufsign) //
if (putlast==outlast)
outbufsign=0; //
else {SBUF=*outlast; //未发送完继续发送
outlast++; //最后传出去的字节位置加一
if (outlast==outbuf+OLEN)
outlast=outbuf;//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putlast==outlast)
outbufsign=0; //数据发送完置发送缓冲区空标志
}
}
if (RI)
{
RI = 0; if(!inbufful)
{ *inlast= SBUF; //放入数据
inlast++; //最后放入的位置加一
inbufsign=1;
if (inlast==inbuf+ILEN)
inlast=inbuf;//地址到顶部回到底部
if (inlast==getlast)
inbufful=1; //接收缓冲区满置满标志
}
}
}
//*****************************
//串口初始化 0xfd=19200,0xfa=9600,0xf4=4800,0xe8=2400,0xd0=1200
serial_init ()
{
SCON = 0x50; /*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eceiver */
TMOD |= 0x20; /*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PCON |= 0x80;
TH1 = 0xfd;//fa, //baud*2
/* reload value 19200 baud */
TR1 = 1; /* timer 1 run */
ES = 1;
REN=1;
EA=1;
SM2=1; //SM2=1时收到的第9位为1才置位RI标志
//TMOD |=0x01; //th1 auto load 2X8,th0 1X16 //TH0=31;
TL0=0; //X 32 =1S //TR0=1; ET0=1; }

网友:

好!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LZ, BLESS~~~~~~~~

网友:

好东西啊,楼主辛苦了

网友:
我最近也正在搞这个,谢谢LZ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