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dsp地址空间问题!请帮个忙!

楼主:
在arm中地址空间的单位是一个字节,就是一个地址所指定的空间大小是1个字节,比如一个外设寄存器是32位的话,那它要占用4个地址!我是初学dsp的,看了书,我发觉一个问题,dsp的地址空间指定的跟arm不一样啊,一个地址指定的是16bit空间???

网友:

没有看过DSP,但是就算是16位的,你的问题在哪呢?

网友:

是的。

网友:

ARM中有字节对齐,半字对期,字对齐,DSP是不是可以采用半字对齐,字对齐呢?高手也出来指点下,学习了.

网友:

DSP都是16位的,地址是看ROM的空间的大小来给定的,一般都是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