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降压问题

楼主:
由于无银两,故不能采用DC-DC方案. 要求输入30V~60V,输出5V.电流约20mA. 价格在1.8元以内. 谢谢!!! 我实在想不通如何解决. 系统内用了MCU,AVR的M48. 能用它控制PWM给自己供电和驱动4只LED和1个蜂鸣器吗??? 如何是好???实在是倒塌了~~~ 用7805或117等实在太热,而且输入电压压超限. 再次谢谢了~~~

网友:

这个偶得定,和偶的要求差不多! 1、静态功耗小于200uA 2、输入9-36V,输出3.3V/10mA,隔离; 3、反馈需要变压器(光耦功耗太大) 4、品牌无要求;

网友:

可考虑用MC34063

网友:

用稳压管怎么样? 分几段稳压

网友:

很想看到楼主什么时候可以倒塌倒塌模电玩玩~~~~ “用它控制PWM给自己供电”这个主意不错,但要解决启动问题和死机时不自杀问题,这个成本不低。 不介意功耗就用电阻加稳压管,最简单廉价。 要考虑效率可用分立元件做个简单的串联开关稳压器,成本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老大的帮助~~~ 特别是4楼朋友给的链接. 看后感觉都曾经历过,但都不是在此主题中. 好象大家都倾向在MC34063输入端做手脚以扩张输入电压的范围. 也有的是说反接稳压管.这个我做了48V的实验,手中只有12V的稳压管. 可行,但稳压管发热.感觉有些不可靠. 反接稳压管在以前的大电压测试中曾经采用过,那是一位电源高手说的 可以提高电压的采样精度,因为分压后分辨率肯定受损失. 故采用了小电压分压测试,大电压反接稳压管再分压测试. 也有说用555进行PWM控制. 这个本应该可行,但555自身的最高电压又带来一个问题. 至于我想用系统本身的MCU的PWM,不过像XWJ所说的MCU也需供电的问题. 总结那个链接后,感觉还是在MC34063输入端做手脚是个好主意. 不过电路如何接??? 最终不知那个讨论的电路是如何画的...郁闷之中~~~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菜农在这里有礼了!!!!

网友:

如果对效率无要求,用电阻加稳压二极管好

网友:

功率不太高 就4个发光LED,每个2mA即可. 整个系统10mA即可. 能否搞个电阻+TL431. 以前我也用431供过电,不过输入电压不大. 加电阻肯定可以,以前也曾经加过水泥电阻. 不过心里总感觉不放心~~~尤其是手机爆炸出人命的报道后~~~

网友:

用双管搭个多谐做PWM驱动

网友:

用1个32

网友:

用1个3W的电阻+1w的稳压管就可以了,才20mA

网友:

嗯,我来发个34063的设计参数包吧~~~~

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