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秒表,望各位大虾多多赐教

楼主(2007-07-09):
计时秒表,望各位大虾多多赐教
这次我做的课程设计,题目是:用8051做得计时秒表,用一个按钮控制。按第一次开始计时,按第二次停止,按第三次清零,按第四次在开始,依次循环。老师的给的器件主要有,8051和8255.我想请教一下关于这方面的编程用汇编语言的最好。我现在还搞不懂电路的连线,因为用的是万能板,所以不希望做的太复杂。要保持美观,希望指点一下,要是可以也可省去8255,LED数码管要用4个,采用动态编程好点。有人给我相关的资料也万分感谢。天下还是好心人多,呵呵 希望可以加我QQ:314259253
希望
编程
LED数码管
好心人
动态

网友:
8255啊,其实在这个电路中可以不要的,把那个按键接到INT?上 LED显示不成问题的. 我一般是:如果用4位的话,就加个CD4511,用一个P口就够了;如果用8位,就用两个P口.

网友A:
这个太简单了! 你联系我,我和你说说方法。 呵呵 QQ:277160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