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做一个mp3录音单元电路,那位帮忙?

楼主:
输入是麦克,输出写入flash卡,在集成一个IP电路,能远程管理下载录制的语音文件

网友:

没接触过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说实话,有点难度

网友:

希望楼主能给个思路?这对于我等菜鸟来说不是件容易事啊~~ 完全报着学习的态度..

网友:

用别的芯片做我可以给你一个成熟的电路。。。。。。

网友:

搞研发么

网友:

这个远程管理是何解?

网友:

太平太烂,帮不了你

网友:

这个不就是偷听用的模 通过网络或者手机控制麦克风录音还是关闭,然后再上传到服务器。 呵呵,肯定是跟综老婆或者老公用的,

网友:

这个玩意,还真有点难度,思路很简单啦 不过就是成本不低也 dsp加个网络适配器,不过注意控制带宽,估计最好用带硬件压缩的

网友:

10楼的思路是对的。其实有一种TCP/IP转USB接口的模块成品,在对接一个现成的录音笔板子,从功能上就可以实现了。但是有两个问题,1是造价太高,形体太大,不能微型化。2是通讯反应时间太慢。所以必须重新打造,原理不难,难得是设计细节工艺。另外,如果跟控制主机之间的通讯再加上无线或直接设计成中距离无线通讯(不是蓝牙和红外那么简单)。那就更好了。这个产品不是仅仅用于秘密取证,还可以用于很多不定时但实时纪录的场合,作为一个模块可以嵌入很多专用设备。如果那位出价廉的了半成品,我可以帮着找合作投资单位。

网友:

生产成本在80元以内是合适的

网友:

纯属路过.刚学呢,

网友:

呵呵,在DSP里写一个TCP/IP通信的东东,再写一个NAND FALSH的读写控制(如果需要做文件管理就写个文件系统咯),再写个AD采集,任务调度一下就好了. 先监控老婆就监控老婆,想监控老公就监控老公.呵呵

网友:

不懂,学习

网友:

希望高人给个具体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