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供电电压和输入信号电压有什么联系?

楼主:
我现在使用了差分运放AD8139,供的电压为±5V,输入信号为0~8V,工作还正常。但怕这样是不是存在隐患,因为8V已经超过供电的最大值5V了,请问这会有什么联系吗,供电电压会限制输入信号的电压值吗?

网友:

那要看AD8193的技术资料了,懂些英文就明白了.

网友:

最好工作在范围之内

网友:

最好用提供的标准电压吧

网友:

还有可以看看芯片的手册 看看能承受的电压是多大

网友:

看芯片的极限参数啊

网友:

输入信号是差分信号就没关系,信号源与放大器不共地就可以啊

网友:

信号源与放大器不共地就可以啊,输入信号是差分信号,8V作差分信号,为-4V~+4V, 在双电源-5V~+5V之内,就可以

网友:

同大家的观点一致,你要对该芯片的技术参数 了解, 技术参数资料可以在 本站首业的芯片资料里查找

网友:

技术指标里当然这样用是不行的,但是我现在实际测来是正确的,没有出现异常。我们是这样用的,负输入端接+4V电源,正输入端是0~8V的输入信号,经8139衰减4倍,输出在±1之间。现在就是怕这样会有潜在的隐患,虽然目前没有发现异常,片子也没有发烫的情况。

网友:

最好看一下手册,按手册上的来

网友:

供电电压是输入电压的最大值吧,供电5V,输入5V以内有效

网友:

看看芯片的手册

网友:

供电电压与输出电压失真有关系,输入信号太大会失真!

网友:

没有必然的联系,看资料呗

网友:

每一个芯片有有极限值,你最好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小技巧:教你如何更快获得芯币!

网友:
每一个芯片有有极限值,你最好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情况下,输入要小于供电,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