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S中的SetTimeOut和SetInterval

楼主:
Wincc中能用VBS的SetTimeOut和SetInterval么? 怎么用? 我在Wincc中的“项目模块”和“标准模块”中都新建个模块,写了个过程(SUB) 然后我在界面中在“打开画面”中用VBS写SetTimeOut或SetInterval去调用模块中的过程,都不好使 如果SetTimeOut和SetInterval在这里不可用,那有没有实现相同功能的函数或方法?

网友:

应该是wince吧 wincc是西门子的plc编程软件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是WINCC的 实在走投无路了

网友:

vbs,wincc支持吗? 你查一下函数手册。这种函数肯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