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除法器 单电源供电 低功耗 大家推荐个片子

楼主:
初涉模拟电路 要做一个模拟除法器 但电源供电 低功耗 低噪声 四象限 大家推荐个片子 多谢

网友:

急救啊,大家给点主意啊!

网友:

很久没看摸电了有点不知道了

网友:

模电书上有具体的电路,好像是用运放做的,你去看一下吧

网友:

自己用运放搭一个多麻烦啊,直接买个集成块多好用,但问题是我只能找到实现 Z=X/Y,要求Y必须为正电压,即是二象限的,那位仁兄知道有四象限的片子,或者是哪里又用到这种片子,比方说am解调有提到用模拟除法器实现。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啊 我说大虾们都哪里去了 给支个招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知道的给说一下吧,我也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