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兼讨论]几个接地的问题!

楼主:
1、晶振周围的地是单点接地好,还是多点无所谓!我布的电路中正好有几个自己搭建的VIDEO FILTER的电容接地在附近,还有一个3V滤波钽电容地在旁边,还有几条VIDEO IN 线从晶振地外测经过,是否要将晶振地单独一块接地!其它几个再分别接地!此外对于VIDEO IN线与晶振地之间是否还需要一条单独地线来隔离干扰? 2、我的VIDEO IN 和VIDEO OUT 正好平行走线,我想问一下他们之间用来隔离干扰的地线是单端接地好,还是两端接地好,或者是每隔1/3波长接地好?

网友:

1 只要你的晶振频率不是很高(>100MHz),单点接地机可以了;最好把VIDEO IN的输入线距离晶振远一点(12mm以上),如果做不到,在晶振周围用比较粗的地线隔离一下,注意连接到地平面。 2 最好不要输入和输出平行走线;可用一块铺铜地隔离; 以上只是建议,如果你用的video的ic型号告知,可能更好

网友:

AK4702——一个SCART开关!VIDEO IN的输入线距离晶振远一点,估计是办不到,我现在用.25mm的地线隔离,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如果你这不是量产的产品版,我建议可用0欧姆电阻做开关,加上另1条可选走线(从另一个走线层走video in的线),原先的走线保留。调试时,可做一下对比。

网友:

另以走线层,那不是会把底层的地割裂!

网友:

10mils的隔离线,太细,走的较长的话,干扰更大,最好不要。其实晶镇下面没有走线就可以了,下地的trace和via加粗。晶镇的in和out尽量走等长和最短,晶镇的小电容贴着他的ont和in放。 vedio之间的隔离地还是打via吧,1/3波长没有必要,1inch打5个左右的via就好很多。前面和晶镇的10mils的隔离地,如果你打得出via的话,也可以,如果隔离地只是单点/两端接地的话,干脆不要了。

网友:

他们说晶振的包地线,最好通过via打到主地上,而我们的晶振包地线没有这么处理。效果差别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