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声波发生器电路和设计方法

楼主:
小弟最近在搞超声波方面的东西,一直没有头绪,求高手指点迷津!谢谢啦

网友:

你要说具是什么东西才好帮你,

网友:

测距?还是加湿啊.超声波的用途可不少哦

网友:

没说清楚,不好意思 是超声波清洗机方面的!

网友:

超声波清洗机是通过超声波发生器将高于20KHz频率的有震荡信号进行电功率放大后经超声波换能器(震头)的逆压电效应转换成高频机械振动能量通过清洗介质中的声辐射,使清洗液分子振动并产生无数微小气泡。气泡沿超声传播方向在负压区形成、生长,并在正压区迅速闭合而产生上千个大气压的瞬间高压而爆破,形成无数微观高压冲击波作用于被清洗工件表面。此即超声波清洗中的“空化效应”。超声波清洗机就是基于“空化效应”的基本原理工作的,也因此,超声清洗对具有内外结构复杂、微观不平表面、狭缝、小孔、拐角、死角、元件密集等特点的工件均具有卓越的洗净能力,是其他清洗方法无可比拟的。随着超声频率的提高,气泡数量增加而爆破冲击力减弱,设备因此,高频超声特别适用於小颗粒污垢的清洗而不破环其工件表面

网友:

建议去看看相关的论坛,头绪会有的快一些

网友:

不甚了解,估计掌握的最好而且应用的最好的要数蝙蝠了,~00~ 帮顶

网友:

主要还是温度方面来测量!

网友:
我还以为是超声波测距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