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DA的接法

楼主(2007-07-16):
10位DA的接法
10位的DA怎么与51单片机想连啊? 直接与P口相连吗? HELP!!

网友A:
接法很简单的 与51直接连可以,用外部器件作扩展口连接也行,d/a控制的如果是可以产生干扰的设备,那就要光电隔离后再连接。 连接方法和d/a的位数没有关系。

网友B:
按照说明书 串联、并联、。。。。。。

楼主:
51的数据是8位的,直接连就可以吗? 并联10位的DA 还是谢谢

楼主:
再问 其实就是想知道,当数据总线位数不一样,怎么接啊 有些DA不带锁存,是不外部必须有锁存啊 谢谢大哥们了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B:
一般的并行口都是8位的 即使内部是10位、12位的A/D,并行接口一般也都是8位的,数据分成2次读出,每次处理一个字节即可。 如果你的单片机口资源够用,不一定非要锁存不可。

网友D:
可以用串口呀,只要在16位以内就好办

网友B:
对。我们现在一般都用串口的,方便

楼主:
再问 串口速度太慢了, 对于DAC 7520,7521它们有10个12个数据口, 没有使能或是控制端 不能分为两个字节送吧

网友E:
那也要看DA的接口方式...

楼主:
能再详细点吗? 能再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
外部地址不是16位的吗?:D

网友B:
没有控制端的话 那就直接和P口连接吧。可以用P1口和P2口,其中一个口接低8位,另一个口的一部分接高4(2)位,直接读口就可以了

网友D:
没有控制端,那应该有相应的寄存器进行移位控制 请在注意看一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