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流水灯,求解!(高手请进)

楼主:
花样流水灯,请试下这个花样流水灯程序。要求做在定时器里。用一个标志位控制开关。 有兴趣的发程序上来。汇编、C都可以。

jpg

jpg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补充说明:1. 8个发光二极管. 2. 浅红和暗红代表拖影效果。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这么简单的程序需要写么?使用pwm进行控制 利用时间的间隔区分灯的色彩的亮暗 很好做得

网友:
效果还算不错

程序是没有时间和兴趣写了,给点思路看看。 写个10mS中断,用中断标志及PWM控制方式来控制亮度,实现拖影效果。同时做按键检测,处理。 再写一个计时程序(对10mS),来控制流水方式。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1. 51没PWM。 2. 需要在一个定时器里实现。 3. 重要的一点,3个灯看上去很有规律,但程序不知道怎么简化流程。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使用定时器做pwm进行调节 整个程序在一个定时器里面就能做好了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而不用单独的使用一个pwm 你使用89s51就完全可以搞定了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PWM不一定要硬件做啊. 10mS时间可能长点,做短一点,2-5mS也可以,比如200脉冲/秒,全亮就是最高亮度,2/3亮,1/3亮,全灭,这样是不是就出来拖影了.频率高一点不会有闪烁感啊.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在定时器里面进行移位就可以了 左移和右移 而且程序完全不复杂 很简单 很简炼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恩,现在拖影效果确定了。但移位有点不明白。 中间流水的时候简单,但在一行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不好处理。 另外正走和反走查不多就是方向反了。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正走程序,反走的时候把正走反下。 还有就是刷新速度。因为要移位,PWM频率怎么直接刷新对应的端口?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PWM的速度可以设置为1ms就可以了 灯的闪烁根据具体的要求定义 1s-2s 0.5s都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a,b; void delay(void)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m,n,s; for(m=20;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while(1) //循环条件永远为真,以下程序一直执行下去。 { temp=0xfe; P1=temp; //直接对I/O口P3赋值,使.P3.0输出低点平。 delay(); //延时 for(i=1;i<8;i++) //实现广告灯的从右到左移动(以原理图为准) { a=temp<<i; b=temp>>(8-i); P1=a|b; delay(); } for(i=1;i<8;i++) //实现广告灯的从左到右移动 { a=temp>>i; b=temp<<(8-i); P1=a|b; delay(); } } }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这个程序不对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这样的小东西还值得讨论吗,唉,:(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没看见初学请进吗?呵呵~~!牛人没看见写个程序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自己想出来才有意思呢 等待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OK!,我写个出来大家帮我点意见!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可以的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昨天停电了。没时间写。。。。。正在进行中。。。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写出来了。写得不好,请高手修改、简化下, TIME0: PUSH ACC ;保护现场 PUSH PSW PUSH DPH PUSH DPL MOV TH0,#00H ;定时器常数可以设置 ORL TL0,#0H MOV 34H,#1000000B MOV A,33H CJNE A,#8,T1_13 AJMP T1_04 T1_13: MOV A,34H RR A MOV ACC.7,20H.2 MOV 34H,A MOV A,33H CJNE A,#7,T1_12 AJMP T1_04 T1_12: MOV A,34H RR A MOV ACC.7,20H.1 MOV 34H,A MOV A,33H CJNE A,#6,T1_11 AJMP T1_04 T1_11: MOV A,34H RR A MOV 34H,A MOV A,33H CJNE A,#5,T1_10 AJMP T1_04 T1_10: MOV A,34H RR A MOV 34H,A MOV A,33H CJNE A,#4,T1_09 AJMP T1_04 T1_09: MOV A,34H RR A MOV 34H,A MOV A,33H CJNE A,#3,T1_08 AJMP T1_04 T1_08: MOV A,34H RR A MOV 34H,A MOV A,33H CJNE A,#2,T1_07 AJMP T1_04 T1_07: MOV A,34H RR A MOV 34H,A MOV A,33H CJNE A,#1,T1_06 AJMP T1_04 T1_06: MOV A,34H MOV A,#00000001B MOV ACC.1,20H.1 MOV 34H,A T1_04: JB 20H.3,T1_03 ;确定正反 MOV A,34H MOV 23H.7,ACC.0 MOV 23H.6,ACC.1 MOV 23H.5,ACC.2 MOV 23H.4,ACC.3 MOV 23H.3,ACC.4 MOV 23H.2,ACC.5 MOV 23H.1,ACC.6 MOV 23H.0,ACC.7 MOV A,23H T1_03: MOV A,34H CPL A MOV P1,A DJNZ 30h,T1_02 ;移动时间可以设置 MOV 30H,#200 DJNZ 33H,T1_02 ;移动位 MOV 33H,#7 CPL 20H.3 T1_02: DJNZ 31h,T1_01 ;浅红时间可以设置 MOV 31H,#2 CPL 20H.1 T1_01: DJNZ 32h,ESCC ;暗红时间可以设置 MOV 32H,#4 CPL 20H.2 ESCC: POP DPL POP DPH POP PSW POP ACC RETI ;中断退出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这年头 汇编????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刚开始看以为你在和大家讨论呢,看到后来原来是你不会,要指点下,呵呵

网友:
回复:花样流水灯,程序讨论!(初学请进)

那就给点意见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 汇编????
知道你C牛!不过还没见识过你汇编高技,请帮我简化下那段代码,谢谢了!

网友:

:( :( :(

网友:

这个贴就这样冷落了。。。:(

网友:

要做了实验几次才知道哪个更好啊,也许楼上你们说的都行,只是程序优化问题 我要参加比赛了,忙喽,以后找你们切磋,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么 老弟你搞了5年的单片机了 这么个思路还不明白?在定时中断里做计数程序 1个常量 1个2/3亮 1个1/3亮 这样就可以了 你可以这么写 计数总次数为9 当计数值=0打开第一个同时关闭第二个和第三个 =3则打开第二个 =6打开第9个 这样渐变过程就实现了 总共灯的数目为led_num你只要对这个进行移位就可以了 每次将需要点亮的led在这个里面标注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明白了么? 唉 老弟 5年了 该长点记性了 无论汇编和c 这个程序都是很简单的

网友:

看来你是没看清楚我的程序,思路差不多,但做法不一样。 最下面2个减数段是用来控制2个不同亮度的标志位。还有一个减数段用来控制当前灯的位置和移位时间。前面一大段都是用来刷新的(刷新速度比灯闪烁要快),以灯的位置来控制刷新位置。但刷新这段不够简化。 主要问题是第1个状态只有1个灯亮。还有2个灯是不能出来,用带CY位移位只能放一个到那里面,但有2个就不好用了。所以不能用简单的移位处理。 还望高手能静下心来,看看怎么才能简化下。。

网友:

问: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答:看程序 问:世界上比看程序还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答:看别人的程序 问:世界上比看别人程序还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答:看别人的没有注释的程序 你说 我喜欢痛苦么?

网友:

你说 我喜欢痛苦么? 你说 我喜欢痛苦么? 你说 我喜欢痛苦么?:( 我没话说了。不喜欢这样的痛苦你自问下,这个班主什么意义,是来说别人做了多少年,还什么什么做不出来的吗?

网友:

呵呵 版主的责任是帮助朋友解决问题的 但是仅仅是提供思路阿 而不是给你写程序

网友:

这话还说的在理。 但你不想看程序怎么帮人提供思路?怎么知道处理方法有问题?

网友:

知道你C牛!不过还没见识过你汇编高技,请帮我简化下那段代码,谢谢了! 你给人家钱了?人家给你帮忙? 你给老师学费了,老师教你应该的 你给公司带来效益或者将要带来效益了,公司同事教你,应该的 动辄认为别人的帮助是免费的,还要别人帮你修改代码,有这种好事,大家都指望别人给修改代码了

网友:

把你程序发上来看下

网友:
我来说两句

4楼我说了个大概: 程序是没有时间和兴趣写了,给点思路看看。 写个10mS中断,用中断标志及PWM控制方式来控制亮度,实现拖影效果。同时做按键检测,处理。 再写一个计时程序(对10mS),来控制流水方式。 现在在说详细点: 一个定时器就可以搞定,写一个2ms中断,中断后置一个标志位,在主程序中检测这个标志位.用来做3件事: 一是控制LED辉度,每个LED用一个辉度字来控制,根据这个辉度控制字来决定当前2msLED是不是要点亮(这个好理解吧,比如满辉度是250,当前辉度是100,当前时间是99次中断,那么就亮,是101次中断,LED就灭);这样做可以实现更好效果的拖影. 二是计时,对2ms计时可以实现0.5S计时,增加计时寄存器,可以实现nS计时,一个跑马灯循环把计时器清除一次,0.5S的计时(最大值250)还同时用于辉度控制,计时可以实现跑马灯方式的控制咯. 三是检测按键,煤2ms对按键进行一次判断,20个中断一个轮回,可以实现按键按下检测,延时(10次中断),按键释放检测,延时(10次中断),只需要写弄一个寄存器来判断当前按键状态keystatus就好了. 然后在写一个主循环,实现这些东西的调度就好了. 关于其他:程序我是没有时间去写了,汇编就更没有时间去看了.不是说汇编不好,只是效率太低,我自己就写过2年汇编,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转到C上了.C是趋势所在,建议还在写汇编的你也转过来. 二是自己多动手写一下,找别人要程序总归不是自己的.

网友:

本来发这个主题上是想活跃下论坛气氛的。没想到耍嘴皮子,这个结果是大家都不想见到的。不过也反映了一些问题,我们大家都该掂量下怎么样才能把论坛做得更好。 请版主把这个主题删了吧!

网友:

程序在20楼。

网友:

重叠进行亮灭,用定时器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