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电源——我的暑期实习

楼主:
模拟电子.rar (3.44 KB, 下载次数: 67) 模拟电子.rar (3.44 KB, 下载次数: 67) 大二,暑期实习, 我们的目标是完成线性稳压电源,串联开关稳压电源,功率放大器中的一个。我选择的是线性稳压电源,选择的是用w7800三端稳压器,实验要求是输入电压Ui=18V(交流),输出电压为Uo=7~18V。输出电流Io要小于1.5A,我想请教大家帮忙提醒下有什么要注意的,多谢了,还有想问下用multism为什么不能模拟这个电路呢? 我已附上电路图。多谢大家了

网友:

multism适合教学,建议用protel

网友:

整流了没有?????

网友:

整流 滤波都有了

网友:
f

louzhu xinku 娄小虎了辛苦

网友:
仿真软件这东西最好不要用   如果非要用的话可以和实验一起使用两者对比。新手在学校里老是被老师逼用仿真软件仿真,结果误导很多同学。凡是让学生使用仿真软件的老师都不是什么老鸟老师,  仿真软件这东西不可靠 有混多都是和实验结果不一样的  ,  玩电子最好是看论坛学习别人电路 用别人电路做实验,在实验中最后总结自己的电路,这样进步比较快。玩多了自己都可以设计电路的(高手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