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我想做一个实时视频合成的东东,请有经验的高人指导

楼主(2007-07-17):
我想做一个实时视频合成的东东,请有经验的高人指导
我想做一个3路视频采集后由一路视频输出复合视频信号的实时监控系统, 要求输出的图像在一个屏幕上分成左中右显示,图像适当的缩小以防宽高变形。 请各位高人给我点意见,或是有现成的完成以上功能的芯片?或是推荐一款开发板 谢谢各位了。
视频
监控系统
开发

网友A:
用ADI的BLACKFIN系列的吧,可以上OS,实现起来比较容易

网友B:
延时长短,图像大小?adi和ti

网友C:
请问楼主是哪儿的?可以一起讨论下系统方案 小弟最近也在做这样一个项目 不过输入的是一路视频信号 选用的是SEED-VPM642视频板 有4路视频信号输入 自己准备用6713来开发 不知LZ准备用怎样的方案来实现

网友D:
有现成的芯片 有现成的芯片,我记得韩国有一家公司在生产;正式的名称叫视频矩阵芯片,你上网搜搜就可以查到; 这些芯片的开发很容易,弄个MCU给它的寄存器配置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