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齐全的单片机音乐程序

楼主:
功能齐全的单片机音乐程序(dhd0) 单片机最小系统,两位LED数码管由串口输出接两个164驱动,Lout,Rout为左右声道输出, SET, ALT0, ALT1为三个按键,也可自己在开始的I/O定义改成你想用的I/O口;12M晶振 若用89C51则只可装下约14首歌曲,用89C52则可装下近40曲 源程序 ; Electronic Music ; Version 4.50 ; Copyright (c) XAJ 2001 ;============================ LOUT BIT P1.0 ;左声道输出 ROUT BIT P1.2 ;右声道输出 SET BIT P3.3 ;SET按键 ALT0 BIT P3.6 ;ALT0按键 ALT1 BIT P3.7 ;ALT1按键 ;REPNUM EQU 09H重复段编号 STATU EQU 0AH;状态寄存器 LDYDSR EQU 0BH;左低音度数 RDYDSR EQU 0CH;右低音度数 LDYAR EQU 0DH;左低音协助 RDYAR EQU 0EH;右低音协助 JPCLK EQU 0FH;节拍时钟 GENCLK EQU 10H;通用时钟 SNSDCLK EQU 11H;搜、存显示时钟 GEN16T0 EQU 12H;通用16位时钟 GEN16T1 EQU 13H; SETST0 EQU 14H;设置状态 SETST1 EQU 15H; 定时时钟 DISNUM0 EQU 16H;显示数值 DISNUM1 EQU 17H;寄存器(2位) CSN EQU 18H;当前曲曲号 REP0L EQU 19H;0号重复段地址 REP0H EQU 1AH; REP1L EQU 1BH;1号重复段地址 REP1H EQU 1CH; REP2L EQU 1DH;2号重复段地址 REP2H EQU 1EH REP3L EQU 1FH;3号重复段地址 REP3H EQU 23H; COSPEEDN EQU 24H; SPENR EQU 25H; LOCF BIT 00H;左声道开关标志 ROCF BIT 01H;右声道开关标志 SECHSTOF BIT 02H;搜索、存储标志 NEXTSF BIT 03H;下一曲标志 CSBESTOF BIT 04H;当前曲锁存/释放 CUYFD BIT 05H;当前音符显示 KSETF BIT 06H;SET键按下标志 KALT0F BIT 07H;ALT0键按下标志 KALT1F BIT 08H;ALT1键按下标志 SPEEDF BIT 09H;速度增/减标志 TONEF BIT 0AH;音调增/减标志 YPBIT BIT 0BH;音频逻辑输出 KBDISF BIT 0CH;键盘显示标志 REP0F BIT 0DH;0号重复段控制 REP1F BIT 0EH;1号重复段控制 REP2F BIT 0FH;2号重复段控制 REP3F BIT 10H;3号重复段控制 SBOTM EQU 25H;堆栈区(栈底) BUFF0 EQU 43H;锁存曲数 BUFF EQU 44H;锁存曲缓冲区 ;============================ ;=========BEGIN============== ORG 0000H LJMP MAIN ;---------T0INT-------------- ORG 000BH LJMP T0INT ;---------T1INT-------------- ORG 001BH LJMP T1INT ;1.音频发生器 ;---------YPFSQ(01)---------- ORG 0030H T0INT: MOV TL0,R4 MOV TH0,R5 PUSH PSW PUSH ACC PUSH 01H JB LOCF,ROPER MOV R1,#00H MOV A,LDYAR T0LLOP: RRC A MOV YPBIT,C XCH A,R1 CJNE A,LDYDSR,T0LNEXT MOV C,YPBIT MOV LOUT,C INC LDYAR ; INC P0 SJMP ROPER T0LNEXT: XCH A,R1 INC R1 SJMP T0LLOP ROPER: JB ROCF,T0RETI MOV R1,#00H MOV A,RDYAR T0RLOP: RRC A MOV YPBIT,C XCH A,R1 CJNE A,RDYDSR,T0RNEXT MOV C,YPBIT MOV ROUT,C INC RDYAR ; INC P2 SJMP T0RETI T0RNEXT: XCH A,R1 INC R1 SJMP T0RLOP T0RETI: POP 01H POP ACC POP PSW RETI ;2.通用时钟 ;---------CLOCK(02)---------- T1INT: MOV TL1,#0F0H MOV TH1,#0D8H PUSH PSW PUSH ACC INC JPCLK INC GENCLK INC SNSDCLK MOV A,SNSDCLK CJNE A,#0FFH,T1NEXT CLR SECHSTOF T1NEXT: INC GEN16T0 MOV A,GEN16T0 CJNE A,#100,T1NEXT0 MOV GEN16T0,#00H INC GEN16T1 T1NEXT0: INC SETST0 MOV A,SETST0 CJNE A,#100,T1RETI MOV SETST0,#00H INC SETST1 MOV A,SETST1 CJNE A,#20,T1RETI MOV SETST1,#00H MOV STATU,#00H T1RETI: POP ACC POP PSW RETI ;3.显示子程序 ;---------DISPLAY(03)-------- DISPLAY: PUSH ACC PUSH DPL PUSH DPH MOV DPTR,#T_FIGCODE MOV A,DISNUM0 MOVC A,@A DPTR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MOV A,DISNUM1 MOVC A,@A DPTR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POP DPH POP DPL POP ACC RET T_FIGCODE: DB 088H,0EBH,04CH,049H ; 0 1 2 3 DB 02BH,019H,018H,0CBH ; 4 5 6 7 DB 008H,009H,00AH,038H ; 8 9 A B DB 09CH,068H,01CH,01EH ; C D E F DB 080H,0E3H,044H,041H ; 0. 1. 2. 3. DB 023H,011H,010H,0C3H ; 4. 5. 6. 7. DB 000H,001H,002H,030H ; 8. 9. A. B. DB 094H,060H,014H,016H ; C. D. E. F. DB 0FFH,02FH,098H,07FH ; 熄灭 # G - DB 07CH,078H,0BCH,00AH ; c o L R DB 029H ; Y ;4.主程序MAIN ;---------MAIN(04)----------- MAIN: MOV R0,#01H CLR A CLRAM: MOV @R0,A INC R0 CJNE R0,#80H,CLRAM MOV R0,A MOV SP,#SBOTM MOV 08H,#BUFF ;MOV 09H,#BUFF MOV SCON,#00H MOV TMOD,#11H MOV TL1,#0F0H MOV TH1,#0D8H SETB EA SETB ET0 SETB ET1 SETB TR1 START: MOV DPTR,#T_SONGS RYF: LCALL RYFSUP MOV A,R7 JZ START CJNE R7,#0FFH,SYF JBC NEXTSF,NEXTSCL MOV A,STATU JNZ GONSBQ MOV A,BUFF0 JNZ MPSQCL LCALL PAQSCL SJMP MQNFD MPSQCL: LCALL PSQSCL MQNFD: LCALL QNFDSUP MOVPJRYF: INC DPTR INC DPTR SJMP RYF NEXTSCL: LCALL CSBESTOJG JB CSBESTOF,CALLPSCL LCALL PAQSCL SJMP MOVPJRYF CALLPSCL: LCALL PSQSCL SJMP MOVPJRYF GONSBQ: LCALL CSDPTR INC DPTR INC DPTR SJMP MOVPJRYF SYF: CJNE R6,#0FFH,CALLPLAY LCALL REPCLSUP SJMP MOVPJRYF CALLPLAY: LCALL YFDSUP LCALL PLAY SJMP MOVPJRYF ;5.读音符子程序 ;---------RYFSUP(05)-------- RYFSUP: CLR A MOVC A,@A DPTR MOV R6,A MOV A,#01H MOVC A,@A DPTR MOV R7,A RET ;6.统唱曲首处理 ;---------PAQSCL(06)-------- PAQSCL: MOV CSN,R6 INC DPTR INC DPTR LCALL RYFSUP MOV 02H,R6 MOV 03H,R7 RET ;7.存唱曲首处理 ;---------PSQSCL(07)-------- PSQSCL: PUSH PSW SETB RS0 CLR RS1 PSQC7E: CJNE R0,#7EH,PSQNEXT PSQNEXT: JC PSQNEXT1 MOV R0,#BUFF SJMP PSQC7E PSQNEXT1: MOV A,@R0 JNZ PSQNEXT2 INC R0 INC R0 INC R0 SJMP PSQC7E PSQNEXT2: MOV CSN,@R0 INC R0 MOV 02H,@R0 INC R0 MOV 03H,@R0 INC R0 POP PSW LCALL CSDPTR INC DPTR INC DPTR RET ;8.曲号闪显子程序 ;---------QNFDSUP(08)------- QNFDSUP: PUSH ACC MOV GEN16T0,#00H MOV GEN16T1,#00H QNGON: LCALL CSNSDISN LCALL DISPLAY MOV GENCLK,#00H QNWAIT: MOV A,GENCLK CJNE A,#35,QNWAIT MOV DISNUM0,#20H MOV DISNUM1,#20H LCALL DISPLAY MOV GENCLK,#00H QNWAIT1: MOV A,GENCLK CJNE A,#15,QNWAIT1 MOV A,GEN16T1 CJNE A,#02,QNGON POP ACC RET ;9.曲号送显示寄存器 ;---------CSNSDISN(09)------ CSNSDISN: MOV A,CSN ANL A,#0FH LCALL CSBESTOJG JNB CSBESTOF,NADP ADD A,#10H NADP: MOV DISNUM0,A MOV A,CSN SWAP A ANL A,#0FH MOV DISNUM1,A RET ;10.当前曲是否被存储判断 ;---------CSBESTOJG(10)----- CSBESTOJG:PUSH ACC PUSH PSW MOV A,BUFF0 JZ CLRCSTOF MOV R0,#BUFF CSBCMPCSN:MOV A,@R0 CJNE A,CSN,CSBGSCAN SETB CSBESTOF SJMP CSBRET CSBGSCAN: INC R0 INC R0 INC R0 CJNE R0,#7EH,CSBNEXT CSBNEXT: JC CSBCMPCSN CLRCSTOF: CLR CSBESTOF MOV R0,#BUFF CSBCMP0: MOV A,@R0 JZ CSBRET INC R0 INC R0 INC R0 CJNE R0,#7EH,CSBNEXT1 CSBNEXT1: JC CSBCMP0 CSBRET: POP PSW POP ACC RET ;11.找当前曲首址 ;---------CSDPTR(11)-------- CSDPTR: MOV DPTR,#T_SONGS CSDSCAN: LCALL RYFSUP CJNE R7,#0FFH,CSDNEXT MOV A,R6 CJNE A,CSN,CSDNEXT SJMP CSDRET CSDNEXT: INC DPTR INC DPTR SJMP CSDSCAN CSDRET: RET ;12.重复段处理子程序 ;---------REPCLSUP(12)------ REPCLSUP: MOV A,R7 ANL A,#0FH CJNE A,#02H,CMPA3 MOV A,R7 SWAP A ANL A,#0FH JNZ H4CMP1 JNB REP0F,REPRET0 CLR REP0F MOV DPL,REP0L MOV DPH,REP0H REPRET0: RET H4CMP1: CJNE A,#01H,H4CMP2 JNB REP1F,REPRET CLR REP1F MOV DPL,REP1L MOV DPH,REP1H RET H4CMP2: CJNE A,#02H,H4CMP3 JNB REP2F,REPRET CLR REP2F MOV DPL,REP2L MOV DPH,REP2H RET H4CMP3: CJNE A,#03H,REPRET JNB REP3F,REPRET CLR REP3F MOV DPL,REP3L MOV DPH,REP3H RET CMPA3: CJNE A,#03H,REPRET MOV A,R7 SWAP A ANL A,#0FH JNZ H4VS1 SETB REP0F MOV REP0L,DPL MOV REP0H,DPH SJMP SREPHAD H4VS1: CJNE A,#01H,H4VS2 SETB REP1F MOV REP1L,DPL MOV REP1H,DPH SJMP SREPHAD H4VS2: CJNE A,#02H,H4VS3 SETB REP2F MOV REP2L,DPL MOV REP2H,DPH SJMP SREPHAD H4VS3: CJNE A,#03H,REPRET SETB REP3F MOV REP3L,DPL MOV REP3H,DPH SREPHAD: MOV 09H,A LCALL CSDPTR REPGON: INC DPTR INC DPTR LCALL RYFSUP CJNE R6,#0FFH,REPGON MOV A,R7 SWAP A ANL A,#0FH CJNE A,09H,REPGON REPRET: RET ;13.音符显示子程序 ;---------YFDSUP(13)-------- YFDSUP: MOV A,STATU JNZ YFDRET JB SECHSTOF,YFDRET JNB CUYFD,YFSLED XZFCLD: MOV DISNUM0,#20H MOV DISNUM1,#20H SJMP YFDSPLAY YFSLED: MOV A,R6 JZ XZFCLD ANL A,#0FH PUSH DPL PUSH DPH MOV DPTR,#T_YFDCOD MOVC A,@A DPTR MOV DISNUM0,A POP DPH POP DPL MOV A,R6 SWAP A ANL A,#0FH MOV DISNUM1,A YFDSPLAY: LCALL DISPLAY YFDRET: RET T_YFDCOD: DB 20H ;-- DB 01H ; 1 DB 02H ; 2 DB 03H ; 3 DB 04H ; 4 DB 05H ; 5 DB 06H ; 6 DB 07H ; 7 DB 11H ;#1 DB 12H ;#2 DB 14H ;#4 DB 15H ;#5 DB 16H ;#6 ;14.唱音符子程序 ;---------PLAY(14)---------- PLAY: MOV A,R6 JZ PCOSPECL PUSH DPL PUSH DPH MOV DPTR,#T_SD ANL A,#0FH MOVC A,@A DPTR XCH A,R6 SWAP A ANL A,#0FH MOV B,#12 MUL AB ADD A,R6 ADD A,R2 RL A MOV R6,A MOV DPTR,#T_RAN MOVC A,@A DPTR MOV TH0,A MOV R5,A MOV A,R6 INC A MOVC A,@A DPTR MOV TL0,A MOV R4,A POP DPH POP DPL SETB TR0 PCOSPECL: LCALL COSPECL PJPWAIT: MOV JPCLK,#00H PDELAY: LCALL KCXCL JB NEXTSF,PRET MOV A,JPCLK CJNE A,01H,PNEXT PNEXT: JC PDELAY DJNZ R7,PJPWAIT PRET: CLR TR0 RET ;---------TABSD------------- T_SD: DB 01h ;useless DB 01H DB 03H DB 05H DB 06H DB 08H DB 0AH DB 0CH DB 02H DB 04H DB 07H DB 09H DB 0bH ;---------TABRAN------------ T_RAN: DW 0F111H ;useless dw 0f111h ; area 0 dw 0f1e8h dw 0f2b2h dw 0f373h dw 0f426h dw 0f4eeh dw 0f571h dw 0f609h dw 0f699h dw 0f71fh dw 0f79fh dw 0f817h dw 0f889h ; area 1 dw 0f8f4h dw 0f95ah dw 0f9b9h dw 0fa13h dw 0fa68h dw 0fab9h dw 0fb04h dw 0fb4ch dw 0fb90h dw 0fbcfh dw 0fc0ch dw 0fc45h ;area 2 dw 0fc7ah dw 0fcadh dw 0fcdch dw 0fd0ah dw 0fd34h dw 0fd5ch dw 0fd82h dw 0fda6h dw 0fdc8h dw 0fde8h dw 0fe06h dw 0fe22h ; area 3 dw 0fe3dh dw 0fe56h dw 0fe6eh dw 0fe85h dw 0fe9ah dw 0feaeh dw 0fec1h dw 0fed3h dw 0fee3h dw 0fef4h dw 0ff02h dw 0ff11h ;area 4 dw 0ff1fh dw 0ff2bh dw 0ff37h dw 0ff42h dw 0ff4dh dw 0ff57h dw 0ff60h dw 0ff6ah dw 0ff72h dw 0ff7ah dw 0ff81h dw 0ff89h ; 5 ;15.共速处理 ;---------COSPECL(15)------- COSPECL: MOV R1,03H MOV A,COSPEEDN JZ COSPRET PUSH COSPEEDN MOV A,R1 COSPEGON: MOV B,#08H MUL AB CLR C SUBB A,R1 JNC COSPNEXT DEC B COSPNEXT: MOV R6,#03H DIV8: CLR C XCH A,B RRC A XCH A,B RRC A DJNZ R6,DIV8 MOV R1,A DJNZ COSPEEDN,COSPEGON POP COSPEEDN MOV A,R1 JNZ COSPRET MOV R1,#01H COSPRET: RET ;16.键盘查询处理 ;---------KCXCL(16)--------- KCXCL: LCALL KSET LCALL KALT0 LCALL KALT1 JNB KSETF,KNEXT0 LCALL KSETCL KSETSTC: MOV SETST0,#00H MOV SETST1,#00H SETB KBDISF SJMP KDIS KNEXT0: JNB KALT0F,KNEXT1 LCALL KALT0CL SJMP KSETSTC KNEXT1: JNB KALT1F,KDIS LCALL KALT1CL SJMP KSETSTC KDIS: MOV A,STATU JNZ KSSNSD JNB SECHSTOF,KRET KSSNSD: JNB KBDISF,KRET CLR KBDISF LCALL DISPLAY KRET: RET ;17.KSET键是否按下查询 ;---------KSET(17)---------- KSET: SETB SET JB SET,CSETRET MOV GENCLK,#00H SETLOP: MOV A,GENCLK CJNE A,#02,SETLOP SETB SET JB SET,CSETRET CLR TR0 SETWAIT: SETB SET JNB SET,SETWAIT MOV GENCLK,#00H SETLOP1: MOV A,GENCLK CJNE A,#02,SETLOP1 SETB TR0 SETB KSETF RET CSETRET: CLR KSETF RET ;18.KALT0键是否按下查询 ;---------KALT0(18)--------- KALT0: SETB ALT0 JB ALT0,CALT0RET MOV GENCLK,#00H ALT0LOP: MOV A,GENCLK CJNE A,#02,ALT0LOP SETB ALT0 JB ALT0,CALT0RET CLR TR0 ALT0WAIT: SETB ALT0 JNB ALT0,ALT0WAIT MOV GENCLK,#00H ALT0LOP1: MOV A,GENCLK CJNE A,#02,ALT0LOP1 SETB TR0 SETB KALT0F RET CALT0RET: CLR KALT0F RET ;19.KALT1键是否按下查询 ;---------KALT1(19)--------- KALT1: SETB ALT1 JB ALT1,CALT1RET MOV GENCLK,#00H ALT1LOP: MOV A,GENCLK CJNE A,#02,ALT1LOP SETB ALT1 JB ALT1,CALT1RET CLR TR0 ALT1WAIT: SETB ALT1 JNB ALT1,ALT1WAIT MOV GENCLK,#00H ALT1LOP1: MOV A,GENCLK CJNE A,#02,ALT1LOP1 SETB TR0 SETB KALT1F RET CALT1RET: CLR KALT1F RET ;20.SET键处理 ;---------KSETCL(20)-------- KSETCL: INC STATU MOV A,STATU CJNE A,#07H,STATUDIS MOV STATU,#00H STATUDIS: MOV DISNUM0,#23H MOV DISNUM1,STATU RET ;21.KALT0键处理 ;---------KALT0CL(21)------- KALT0CL: MOV A,STATU JNZ CASEB1 KA0S0GO: INC DPTR INC DPTR LCALL RYFSUP MOV A,R7 JNZ EQUFF MOV DPTR,#T_SONGS SJMP KA0NEXT EQUFF: INC A JNZ KA0S0GO KA0NEXT: LCALL RYFSUP MOV CSN,R6 LCALL CSNSDISN MOV A,DPL CLR C SUBB A,#02H JNC KA0NEXT1 DEC DPH KA0NEXT1: MOV DPL,A CLR REP0F CLR REP1F CLR REP2F CLR REP3F SETB NEXTSF SETB SECHSTOF RET CASEB1: CJNE A,#01H,CASEB2 INC LDYDSR MOV A,LDYDSR CJNE A,#04H,LDYDSL4 MOV LDYDSR,#00H LDYDSL4: MOV DISNUM0,LDYDSR MOV DISNUM1,#26H RET HCOSPEEDN EQU 12H CASEB2: CJNE A,#02H,CASEB3 MOV A,COSPEEDN CJNE A,#HCOSPEEDN,KA0NEXT4 KA0NEXT4: JNC KA0NEXT5 INC COSPEEDN KA0NEXT5: MOV SPENR,COSPEEDN LCALL SPENSDISN RET CASEB3: CJNE A,#03H,CASEB4 CLR SPEEDF LCALL SPEEDCL RET CASEB4: CJNE A,#04H,CASEB5 CLR TONEF LCALL TONECL RET CASEB5: CJNE A,#05H,CASEB6 CPL LOCF JNB LOCF,KA0NEXT2 MOV DISNUM0,#24H SJMP KA0NEXT3 KA0NEXT2: MOV DISNUM0,#25H KA0NEXT3: MOV DISNUM1,#26H RET CASEB6: CJNE A,#06H,KA0RET CPL CUYFD JNB CUYFD,KA0NEXT6 MOV DISNUM0,#24H SJMP KA0NEXT7 KA0NEXT6: MOV DISNUM0,#25H KA0NEXT7: MOV DISNUM1,#28H KA0RET: RET ;22.速度数送显示寄存器 ;---------SPENSDISN(22)---- SPENSDISN:MOV A,SPENR ANL A,#0FH MOV DISNUM0,A MOV A,SPENR SWAP A ANL A,#0FH MOV DISNUM1,A RET ;23.速度处理 ;---------SPEEDCL(23)------ HSPEED EQU 02H; LSPEED EQU 50H; SPEEDCL: JB SPEEDF,DNSPEED CJNE R3,#HSPEED,SCLNEXT SCLNEXT: JC SCLNEXT1 DEC R3 SJMP SCLNEXT1 DNSPEED: CJNE R3,#LSPEED,SCLNEXT2 SCLNEXT2: JNC SCLNEXT1 INC R3 SCLNEXT1: LCALL CSBESTOJG JNB CSBESTOF,SCLNEXT3 INC R0 INC R0 MOV @R0,03H SCLNEXT3: LCALL COSPECL MOV SPENR,R1 LCALL SPENSDISN RET ;24.音调处理 ;---------TONECL(24)--------- ;LTONE EQU 00 ;C HTONE EQU 11 ;B TONECL: JB TONEF,DNTONE CJNE R2,#HTONE,TCLNEXT0 TCLNEXT0: JNC TCLNEXT INC R2 SJMP TCLNEXT DNTONE: MOV A,R2 JZ TCLNEXT DEC R2 TCLNEXT: LCALL CSBESTOJG JNB CSBESTOF,TCLNEXT1 INC R0 MOV @R0,02H TCLNEXT1: PUSH DPL PUSH DPH MOV DPTR,#T_TONDISC MOV A,R2 RL A MOVC A,@A DPTR MOV DISNUM1,A MOV A,R2 RL A INC A MOVC A,@A DPTR MOV DISNUM0,A POP DPH POP DPL RET T_TONDISC:DW 200CH ; C DW 210CH ;#C DW 200DH ; D DW 210DH ;#D DW 200EH ; E DW 200FH ; F DW 210FH ;#F DW 2022H ; G DW 2122H ;#G DW 200AH ; A DW 210AH ;#A DW 200BH ; B ;25.KALT1键处理 ;---------KALT1CL(25)-------- KALT1CL: MOV A,STATU JNZ CASE1 LCALL CSBESTOJG JNB CSBESTOF,KA1NEXT MOV @R0,#00H DEC BUFF0 SJMP KA1NEXT2 KA1NEXT: CJNE R0,#7EH,KA1NEXT1 KA1NEXT1: JNC KA1NEXT2 MOV @R0,CSN INC R0 MOV @R0,02H INC R0 MOV @R0,03H INC BUFF0 KA1NEXT2: LCALL CSNSDISN SETB SECHSTOF RET CASE1: CJNE A,#01H,CASE2 INC RDYDSR MOV A,RDYDSR CJNE A,#04H,RDYDSL4 MOV RDYDSR,#00H RDYDSL4: MOV DISNUM0,RDYDSR MOV DISNUM1,#27H RET CASE2: CJNE A,#02H,CASE3 MOV A,COSPEEDN JZ KA1NEXT5 DEC COSPEEDN KA1NEXT5: MOV SPENR,COSPEEDN LCALL SPENSDISN RET CASE3: CJNE A,#03H,CASE4 SETB SPEEDF LCALL SPEEDCL RET CASE4: CJNE A,#04H,CASE5 SETB TONEF LCALL TONECL RET CASE5: CJNE A,#05H,CASE6 CPL ROCF JNB ROCF,KA1NEXT3 MOV DISNUM0,#24H SJMP KA1NEXT4 KA1NEXT3: MOV DISNUM0,#25H KA1NEXT4: MOV DISNUM1,#27H RET CASE6: CJNE A,#06H,KA1RET MOV DISNUM0,#23H MOV DISNUM1,#06H KA1RET: RET ;========= 乐曲表============ ;---------SONGS-------------- T_SONGS: 乐曲表表首 dw 01ffh,;song1:xiao la ba... dw 0b05h, dw 2504h, dw 2604h, dw 2506h, dw 0002h, dw 2504h, dw 2604h, dw 2506h, dw 0002h, dw 2504h, dw 2604h, dw 2504h, dw 2304h, dw 2204h, dw 2104h, dw 2206h, DW 16FFH;SONG16:Liang Zhi Lao Hu DW 0715H DW 0FF21H ;REP21 DW 0FF01H ;REP01 DW 2102H DW 2202H DW 2302H DW 2102H DW 0FF02H ;REP02 DW 0FF03H ;REP03 DW 2302H DW 2402H DW 2504H DW 2302H DW 2402H DW 2504H DW 0FF11H ;REP11 DW 2501H DW 2601H DW 2501H DW 2401H DW 2302H DW 2102H DW 0FF12H ;REP12 DW 0FF13H ;REP13 DW 2202H DW 1502H DW 2104H DW 2202H DW 1502H DW 2104H DW 0FF22H ;REP22 DW 0FF23H ;REP23 DW 0000H ;乐曲表表尾 END ;=========END================

网友:

不错,下载来看看,

网友:

呵呵 不错 可以做电子琴

网友:

单片机的音乐程序,我有本书,呵呵,C写的很经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