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单片机实用子程序库

楼主:
MCS-51单片机实用子程序库   (二) MCS-51 浮点运算子程序库及其使用说明 本浮点子程序库有三个不同层次的版本,以便适应不同的应用场合: 1.小型库(FQ51A.ASM):只包含浮点加、减、乘、除子程序。 2.中型库(FQ51B.ASM):在小型库的基础上再增加绝对值、倒数、比较、平方、开平方、 数制转换等子程序。 3.大型库(FQ51.ASM):包含本说明书中的全部子程序。 为便于读者使用本程序库,先将有关约定说明如下: 1.双字节定点操作数:用[R0]或[R1]来表示存放在由R0或R1指示的连续单元中的数 据,地址小的单元存放高字节。如果[R0]=1234H,若(R0)=30H,则(30H)=12H,(31H)=34H。 2.二进制浮点操作数:用三个字节表示,第一个字节的最高位为数符,其余七位为 阶码(补码形式),第二字节为尾数的高字节,第三字节为尾数的低字节,尾数用双字节 纯小数(原码)来表示。当尾数的最高位为1时,便称为规格化浮点数,简称操作数。在 程序说明中,也用[R0]或[R1]来表示R0或R1指示的浮点操作数,例如:当[R0]=-6.000时, 则二进制浮点数表示为83C000H。若(R0)=30H,则(30H)=83H,(31H)=0C0H,(32H)=00H。 3.十进制浮点操作数:用三个字节表示,第一个字节的最高位为数符,其余七位为 阶码(二进制补码形式),第二字节为尾数的高字节,第三字节为尾数的低字节,尾数用 双字节BCD码纯小数(原码)来表示。当十进制数的绝对值大于1时,阶码就等于整数 部分的位数,如 876.5 的阶码是03H,-876.5 的阶码是 83H;当十进制数的绝对值小于1 时,阶码就等于 80H 减去小数点后面零的个数,例如 0.00382 的阶码是 7EH,-0.00382 的阶码是 0FEH。在程序说明中,用[R0]或[R1]来表示R0或R1指示的十进制浮点操作数。例 如有一个十进制浮点操作数存放在30H、31H、32H中,数值是 -0.07315,即-0.7315乘以10 的-1次方,则(30H)=0FFH,31H=73H,(32H)=15H。若用[R0]来指向它,则应使(R0)=30H。 4.运算精度:单次定点运算精度为结果最低位的当量值;单次二进制浮点算术运算 的精度优于十万分之三;单次二进制浮点超越函数运算的精度优于万分之一;BCD码浮 点数本身的精度比较低(万分之一到千分之一),不宜作为运算的操作数,仅用于输入或 输出时的数制转换。不管那种数据格式,随着连续运算的次数增加,精度都会下降。 5.工作区:数据工作区固定在A、B、R2~R7,数符或标志工作区固定在PSW和23H单 元(位1CH~1FH)。在浮点系统中,R2、R3、R4和位1FH为第一工作区,R5、R6、R7和位1EH 为第二工作区。用户只要不在工作区中存放无关的或非消耗性的信息,程序就具有较好的 透明性。 6.子程序调用范例:由于本程序库特别注意了各子程序接口的相容性,很容易采用 积木方式(或流水线方式)完成一个公式的计算。以浮点运算为例: 计算 y = Ln √ | Sin (ab/c+d) | 已知:a=-123.4;b=0.7577;c=56.34;d=1.276; 它们分别存放在30H、33H、36H、 39H开始的连续三个单元中。用BCD码浮点数表示时,分别为a=831234H;b=007577H; c=025634H;d=011276H。 求解过程:通过调用BTOF子程序,将各变量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再进行各 种运算,最后调用FTOB子程序,还原成十进制形式,供输出使用。程序如下: TEST: MOV R0,#39H ;指向BCD码浮点操作数d LCALL BTOF ;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0,#36H ;指向BCD码浮点操作数c LCALL BTOF ;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0,#33H ;指向BCD码浮点操作数b LCALL BTOF ;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0,#30H ;指向BCD码浮点操作数a LCALL BTOF ;将其转换成二进制浮点操作数 MOV R1,#33H ;指向二进制浮点操作数b LCALL FMUL ;进行浮点乘法运算 MOV R1,#36H ;指向二进制浮点操作数c LCALL FDIV ;进行浮点除法运算 MOV R1,#39H ;指向二进制浮点操作数d LCALL FADD ;进行浮点加法运算 LCALL FSIN ;进行浮点正弦运算 LCALL FABS ;进行浮点绝对值运算 LCALL FSQR ;进行浮点开平方运算 LCALL FLN ;进行浮点对数运算 LCALL FTOB ;将结果转换成BCD码浮点数 STOP: LJMP STOP END 运行结果,[R0]=804915H,即y=-0.4915,比较精确的结果应该是-0.491437。   (1) 标号: FSDT 功能:浮点数格式化 入口条件:待格式化浮点操作数在[R0]中。 出口信息:已格式化浮点操作数仍在[R0]中。 影响资源:PSW、A、R2、R3、R4、位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FSDT: LCALL MVR0 ;将待格式化操作数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 LCALL RLN ;通过左规完成格式化 LJMP MOV0 ;将已格式化浮点操作数传回到[R0]中 (2) 标号: FADD 功能:浮点数加法 入口条件:被加数在[R0]中,加数在[R1]中。 出口信息:OV=0时,和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 6字节 FADD: CLR F0 ;设立加法标志 SJMP AS ;计算代数和 (3) 标号: FSUB 功能:浮点数减法 入口条件:被减数在[R0]中,减数在[R1]中。 出口信息:OV=0时,差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FSUB: SETB F0 ;设立减法标志 AS: LCALL MVR1 ;计算代数和。先将[R1]传送到第二工作区 MOV C,F0 ;用加减标志来校正第二操作数的有效符号 RRC A XRL A,@R1 MOV C,ACC.7 ASN: MOV 1EH,C ;将第二操作数的有效符号存入位1EH中 XRL A,@R0 ;与第一操作数的符号比较 RLC A MOV F0,C ;保存比较结果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 LCALL AS1 ;在工作寄存器中完成代数运算 MOV0: INC R0 ;将结果传回到[R0]中的子程序入口 INC R0 MOV A,R4 ;传回尾数的低字节 MOV @R0,A DEC R0 MOV A,R3 ;传回尾数的高字节 MOV @R0,A DEC R0 MOV A,R2 ;取结果的阶码 MOV C,1FH ;取结果的数符 MOV ACC.7,C ;拼入阶码中 MOV @R0,A CLR ACC.7 ;不考虑数符 CLR OV ;清除溢出标志 CJNE A,#3FH,MV01;阶码是否上溢? SETB OV ;设立溢出标志 MV01: MOV A,@R0 ;取出带数符的阶码 RET MVR0: MOV A,@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的子程序 MOV C,ACC.7 ;将数符保存在位1FH中 MOV 1FH,C MOV C,ACC.6 ;将阶码扩充为8bit补码 MOV ACC.7,C MOV R2,A ;存放在R2中 INC R0 MOV A,@R0 ;将尾数高字节存放在R3中 MOV R3,A INC R0 MOV A,@R0 ;将尾数低字节存放在R4中 MOV R4,A DEC R0 ;恢复数据指针 DEC R0 RET MVR1: MOV A,@R1 ;将[R1]传送到第二工作区中的子程序 MOV C,ACC.7 ;将数符保存在位1EH中 MOV 1EH,C MOV C,ACC.6 ;将阶码扩充为8bit补码 MOV ACC.7,C MOV R5,A ;存放在R5中 INC R1 MOV A,@R1 ;将尾数高字节存放在R6中 MOV R6,A INC R1 MOV A,@R1 ;将尾数低字节存放在R7中 MOV R7,A DEC R1 ;恢复数据指针 DEC R1 RET AS1: MOV A,R6 ;读取第二操作数尾数高字节 ORL A,R7 JZ AS2 ;第二操作数为零,不必运算 MOV A,R3 ;读取第一操作数尾数高字节 ORL A,R4 JNZ EQ1 MOV A,R6 ;第一操作数为零,结果以第二操作数为准 MOV R3,A MOV A,R7 MOV R4,A MOV A,R5 MOV R2,A MOV C,1EH MOV 1FH,C AS2: RET EQ1: MOV A,R2 ;对阶,比较两个操作数的阶码 XRL A,R5 JZ AS4 ;阶码相同,对阶结束 JB ACC.7,EQ3;阶符互异 MOV A,R2 ;阶符相同,比较大小 CLR C SUBB A,R5 JC EQ4 EQ2: CLR C ;第二操作数右规一次 MOV A,R6 ;尾数缩小一半 RRC A MOV R6,A MOV A,R7 RRC A MOV R7,A INC R5 ;阶码加一 ORL A,R6 ;尾数为零否? JNZ EQ1 ;尾数不为零,继续对阶 MOV A,R2 ;尾数为零,提前结束对阶 MOV R5,A SJMP AS4 EQ3: MOV A,R2 ;判断第一操作数阶符 JNB ACC.7,EQ2;如为正,右规第二操作数 EQ4: CLR C LCALL RR1 ;第一操作数右规一次 ORL A,R3 ;尾数为零否? JNZ EQ1 ;不为零,继续对阶 MOV A,R5 ;尾数为零,提前结束对阶 MOV R2,A AS4: JB F0,AS5 ;尾数加减判断 MOV A,R4 ;尾数相加 ADD A,R7 MOV R4,A MOV A,R3 ADDC A,R6 MOV R3,A JNC AS2 LJMP RR1 ;有进位,右规一次 AS5: CLR C ;比较绝对值大小 MOV A,R4 SUBB A,R7 MOV B,A MOV A,R3 SUBB A,R6 JC AS6 MOV R4,B ;第一尾数减第二尾数 MOV R3,A LJMP RLN ;结果规格化 AS6: CPL 1FH ;结果的符号与第一操作数相反 CLR C ;结果的绝对值为第二尾数减第一尾数 MOV A,R7 SUBB A,R4 MOV R4,A MOV A,R6 SUBB A,R3 MOV R3,A RLN: MOV A,R3 ;浮点数规格化 ORL A,R4 ;尾数为零否? JNZ RLN1 MOV R2,#0C1H;阶码取最小值 RET RLN1: MOV A,R3 JB ACC.7,RLN2;尾数最高位为一否? CLR C ;不为一,左规一次 LCALL RL1 SJMP RLN ;继续判断 RLN2: CLR OV ;规格化结束 RET RL1: MOV A,R4 ;第一操作数左规一次 RLC A ;尾数扩大一倍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DEC R2 ;阶码减一 CJNE R2,#0C0H,RL1E;阶码下溢否? CLR A MOV R3,A ;阶码下溢,操作数以零计 MOV R4,A MOV R2,#0C1H RL1E: CLR OV RET RR1: MOV A,R3 ;第一操作数右规一次 RRC A ;尾数缩小一半 MOV R3,A MOV A,R4 RRC A MOV R4,A INC R2 ;阶码加一 CLR OV ;清溢出标志 CJNE R2,#40H,RR1E;阶码上溢否? MOV R2,#3FH ;阶码溢出 SETB OV RR1E: RET   (4) 标号: FMUL 功能:浮点数乘法 入口条件:被乘数在[R0]中,乘数在[R1]中。 出口信息:OV=0时,积仍在[R0]中,OV=1时,溢出。 影响资源:PSW、A、B、R2~R7、位1EH、1FH 堆栈需求:6字节 FMUL: LCALL MVR0 ;将[R0]传送到第一工作区中 MOV A,@R0 XRL A,@R1 ;比较两个操作数的符号 RLC A MOV 1FH,C ;保存积的符号 LCALL MUL0 ;计算积的绝对值 LJMP MOV0 ;将结果传回到[R0]中 MUL0: LCALL MVR1 ;将[R1]传送到第二工作区中 MUL1: MOV A,R3 ;第一尾数为零否? ORL A,R4 JZ MUL6 MOV A,R6 ;第二尾数为零否? ORL A,R7 JZ MUL5 MOV A,R7 ;计算R3R4×R6R7-→R3R4 MOV B,R4 MUL AB MOV A,B XCH A,R7 MOV B,R3 MUL AB ADD A,R7 MOV R7,A CLR A ADDC A,B XCH A,R4 MOV B,R6 MUL AB ADD A,R7 MOV R7,A MOV A,B ADDC A,R4 MOV R4,A CLR A RLC A XCH A,R3 MOV B,R6 MUL AB ADD A,R4 MOV R4,A MOV A,B ADDC A,R3 MOV R3,A JB ACC.7,MUL2;积为规格化数否? MOV A,R7 ;左规一次 RLC A MOV R7,A LCALL RL1 MUL2: MOV A,R7 JNB ACC.7,MUL3 INC R4 MOV A,R4 JNZ MUL3 INC R3 MOV A,R3 JNZ MUL3 MOV R3,#80H INC R2 MUL3: MOV A,R2 ;求积的阶码 ADD A,R5 MD: MOV R2,A ;阶码溢出判断 JB ACC.7,MUL4 JNB ACC.6,MUL6 MOV R2,#3FH ;阶码上溢,设立标志 SETB OV RET MUL4: JB ACC.6,MUL6 MUL5: CLR A ;结果清零(因子为零或阶码下溢) MOV R3,A MOV R4,A MOV R2,#41H MUL6: CLR OV RET

网友:

谢谢你的资料呀 呵呵

网友:

谢谢啦~

网友:

dingding:Q :Q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