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TEL99中对4046仿真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PROTEL99的仿真库里没有CD4046,如何对4046仿真,谢谢!

网友:

看看书吧

网友:

PROTEL99有啊,但是用这个来仿真我没用过,一般不用这个软件仿真的 可以用Protues

网友:

我也用PROTUES

网友:

用Multisim吧,这是最强大的仿真软件

网友:

没仿真过 其实看看真值表就可以了 为什么一定要仿真呢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Multisim真的很好,非常感谢大家!可是里面也没有4046,怎样才能加进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