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SK调制的疑惑,请指点

楼主:
GFSK调制的疑惑,请指点 我在查GFSK的资料的时候,发现下面一段话: “BT值越小,相邻码元之间的相互影响越大。理论分析和计算机模拟结果表明 。BT值越小,GMSK信号功率频谱密度的高额分量衰减越快。主瓣越小,信号所占用的频带越窄,带外能量的辐射越小,邻道干扰也越小。”

网友:

BT值小,邻道干扰相应小一些。但BT太小的话,会引起严重的ISI(码间干扰),影响系统的误码率性能。所以,BT的选择是个折衷的过程,比如GSM里的BT=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BT值小,邻道干扰相应小一些。但BT太小的话,会引起严重的ISI(码间干扰),影响系统的误码率性能。所以,BT的选择是个折衷的过程,比如GSM里的BT=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