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Keil时出现这么一句提示

楼主:
*** Device is not supported by Toolchain ! *** 上面是连接时出现的提示,是什么意思,我选的是AT89S52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AT89X52.H>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a,b; void delay(void)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m,n,s; for(m=20;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while(1) //循环条件永远为真,以下程序一直执行下去。 { temp=0xfe; P3=temp; //直接对I/O口P3赋值,使.P3.0输出低点平。 delay(); //延时 for(i=1;i<8;i++) //实现广告灯的从右到左移动(以原理图为准) { a=temp<<i; b=temp>>(8-i); P3=a|b; delay(); } for(i=1;i<8;i++) //实现广告灯的从左到右移动 { a=temp>>i; b=temp<<(8-i); P3=a|b; delay(); } } }

网友:

没有问题呀

网友:

器件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器件不支持?
为什么不支持,是哪出错了呢,我用的是Keil8.08,我用8.02版生成hex文件下载到AT89S52后,能正确运行

网友:

把#include <AT89X52.H>中的AT89X52.H改成REG52.H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include <AT89X52.H>中的AT89X52.H改成REG52.H试一下?
按照你的方法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程序里有没有这个东西啊?(at89x52.h) 专门下了个KEIL v8.08a试了一下,没有你的那个错误啊~

网友:

原来是注册码的原因,我的注册码是用注册机生成的,可能是注册机太老了,我把注册码删了就正常了,但有2K的限制 大家能否给我一个注册码,或者发一个注册机Keil_lic_v3.2给我,先谢谢大家 我的邮箱:pxy94@163.com

网友:

注册号生成器+破解补丁

Keil C51 V8.08.rar

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册号生成器+破解补丁
多谢版主,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

我还没有那么高的版本

网友:

版主,能不能把那个补丁发到我的邮箱,现在我下不了那个附件 我的邮箱:garychan@sogou.com

网友:

受益!

网友:

呵呵 我还没用过高版本的呢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遇过这问题

网友:
呵呵,一个值得记住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方法试过了,还是不行

请问楼主QQ或者微信是多少,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否请教一下您,感激不尽,62722775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册号生成器+破解补丁

这个注册机用不了,表面上注册成功甚至有几十年的权限但无法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