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什么三极管?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在一个接收模块上看到一个像TO-92封装三极管的元件。在电路中的作用是在调幅中频信号解调出调制信号。通过测量,它不是一个三极管,而是一个组合元件,请高手说出它的型号及其参数。

网友:

问题太含糊 如果只有这点信息,那就上图片和你自己描得原理图吧 PS:俺很BS抄板的

网友:

to-92封装的元件多了去了,发个照片(有型号的那一面)上来吧~~~

网友:
我知道

此管型号为7642  为调幅解调芯片 to-92封装

网友:

是不是以前的单片收音机IC阿?直放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得都不清楚,怎么叫人给你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