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半桥和全桥的含义?

楼主:
在步进电机控制中,常常提到半桥H-bridge和全桥F-bridge,在PWM控制中也有此类的提法,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他们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半桥直流测量电路分析 1. 电路图 半桥直流测量电路如图2.1所示。其中R2、R4为固定电阻,R1、、R3为应变电阻,直流电源电势E,输出电压U0; 2.原理分析 设二片应变片的灵敏度相同,当产生一应变ε时,引起电阻变化?R也相同。为方便分析,设各电阻起始值均为R,则平衡时输出为零,不平衡时的 输出如下式:
上式说明:当相对桥臂接以性质相同的应变电阻时,输出电压与它们的应变电阻之和成正比,若相邻桥臂接上应变电阻,则输出电压与它们的应变电阻之差成正比。 全桥直流电路的测量原理 1. 电路图 全桥直流测量电路如图2.2所示。其中R1、、R2、R3 和R4均为应变电阻,直流电源电势E,输出电压U0; 2.原理分析 设四片应变片的灵敏度相同、起始电阻也相同,均为R。当R1、R1产生拉应变ε、R2、R4产生压应变ε 时,引起的电阻变化分别为?R和—?R。则其输出电压如下式:
上式说明当相对桥臂接以性质相同的应变电阻时,输出电压与它们的应变电阻之和成正比。要注意应变片的应变性质,否则会使应变相互抵消。

网友:

你是说半桥和全桥整流吗?

网友:

全桥逆变器,可以不用单独设置待机电路,待机功耗很小,转换效率会提高,台系的电源一般都采用全桥逆变器,而国内的大部分为半桥逆变器

网友:

全桥,控制简单,效率可以做的比较高,可用于多灯管.但其控制芯片比较贵,成本较高,还有就是输出波形不是很正弦.半桥与全桥差不多,不过效率没全桥那么高,成本比全桥要便宜点.ROYER是传统电路结构,比较可靠.输出波形很好,但元件多,效率比较底.

网友:

不是的,给你发个图看看吧

半桥电路

半桥电路

全桥电路

全桥电路

网友:

明白没?没明白我来给你讲,资料我懒的找了

网友:

4个管的叫全桥,2个管的叫半桥。

网友:

桥式驱动电路应该不会用在步进电机的驱动里面的吧,应该是用在直流电机的驱动里面

网友:

步进电机只需要各相驱动就得了呀,直流电机是需要H桥电路的控制的

网友:

半桥只有两个管,全桥有4个管

网友:

这个就是H桥的原理图

jpg

jpg

网友:

实际应用的图

jpg

jpg

网友:

这个是两相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比较简单

jpg

jpg

网友:

有些明白了,在我发的图中,的确是半桥是两个管子,全桥是4个管子,但是,在步进电机驱动器中,半桥也是4个管子,没搞明白,嗯,对于步进电机驱动器,可参阅18245这款芯片,它是半桥的

网友:

H桥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我看了——很了解,只是不清楚全桥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你发个图上来吧,让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

我这里没有步进电机的资料——刚才在一个资料里看到PWM中也有半桥和全桥的概念,才想到的^_^——taikonger你发的图是半桥的,全桥的没有吗?

网友:

这个是完整的图,可以控制小功率直流电机的转向的 .

jpg

jpg

网友:
我觉得,直流电机的控制中 半 H桥可以调速,但不能换相,全桥可以

网友:
大神们,帮忙看下这个是半桥还是全桥啊

网友:
楼上的,分四个模块的全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