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一个24A02的用法.

楼主:
我看到24A02的手册和24C02的基础本上是一样的,只有一个写保护不同(这点我注意到了)但是我在电路上就是不能替用,大家用过的帮我看一下是为什么.24A02的手册可以在下面看到.先谢了.

pdf

网友:

没有用过,关注...

网友:

与24C02是一样的芯片,完全可代用.只是TMC公司把24C02的“C”变成了“A”而已 SCL及SDA引脚需接5K~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

那么,我再请问楼上的下:这个器件我是先烧进去的,那我是不是要改一下适配器吗?

网友:

应该没有多大的区别啊,这个我看了一下,好像引脚定义是一样的啊。 不知道楼上的是用什么烧写器烧进去的???

网友:

没有什么本质性差别,建议更改一下适配器重新来一次。期望你的结果!

网友:

把写保护改过来,然后重新烧进去try again

网友:

没用过,估计是时序差别吧

网友:

呵呵 延时做长点就可以了 基本可以替代

网友:

没有用过,估计是时序上有些差别咯。

网友:

一样的,没太大区别的!

网友:
死翘翘了,芯币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