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ucos里面还用看门狗吗?

楼主:
 请问大家ucos写的程序里,还用看门狗吗?如果用的话,大家怎么喂狗?是每个任务里都喂吗?如果这样的话,因为ostimetick不停的在调度任务,那么即使一个任务死掉,其他的任务也会来喂狗,不就起不到狗的作用了吗?请教大家。

网友:

RTOS中用狗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不同层面上的东西

网友:

看门狗是用硬件来防止死机的,OS属于软件,也有可能死掉,所以在一些场合需要看门狗。 设计一个监控进程,定时收集各个任务发送的联络字,根据一定的策略判断是否有任务死掉,尝试重新激活,如果情况严重就不喂狗引发复位重启。

网友:

我在主函数里打开狗,在主任务的循环里喂狗,如果在多处喂狗,就失去了看门狗的作用。

网友:

如果在RTOS中使用WDT,必须建立一个任务定时刷新WDT,而且任务的优先级必须很高,因为低优先级的任务不能保证得到及时服务,否则使用WDT容易触发复位 ,RTOS中任务切换一般是通过中断触发的,而中断程序都死掉是不太可能的,换句话说刷新WDT的任务是很难死掉的,所以作用也不大。。。 情况有点类似于在前后台系统的定时中断中刷新WDT。。。。

网友:

我们公司反正是现在也没有用狗。5楼说的好像可行。6楼说的是否有个问题,如果主任务的优先级高,那么低优先级任务死掉,主任务还能喂狗,狗就没有起作用了,请大家指正。

网友:

不存在6楼所说的多处喂狗的问题,只在监控进程里进行。 7楼所说有误。监控进程要和所有被监测进程联络,任何一个进程失去联络都会触发重启判决,不是由它定时喂狗那么简单。监控策略比较复杂,可以尝试激活死掉的进程而不必重启整个系统。 对于8楼的问题,如果监控进程不断联络每一个被监控的其他进程,那么任何进程死掉,监控进程都可以发现。

网友:

RTOS编程一般都是消息驱动机制,也就是说仅在需要工作的时候任务才被激活,而刷新WDT必须定时或小于一定间隙,这本身和RTOS违背...

网友:

印象中windows也用WDT

网友:

"看门狗是用硬件来防止死机的,OS属于软件,也有可能死掉,所以在一些场合需要看门狗。 设计一个监控进程,定时收集各个任务发送的联络字,根据一定的策略判断是否有任务死掉,尝试重新激活,如果情况严重就不喂狗引发复位重启。" 回复以上:不喂狗引发复位重启可以用软复位来完成,OS属于软件,那请问你的方法不是软件吗. 你说的和看门狗不是一个回事,你这是通过软件来监控整个软件是否完成了作用... RTOS中任务都是消息驱动的有可能永远都不运行,比如某个按键解释程序,用户可能长时间不按键,那个任务就不运行,那是否要复位呢...

网友:

复位是由看门狗硬件触发的。 软件+硬件一起完成可靠的监控功能。 对于被监控的程序,使用者是非常清楚的,不存在判断一个永远也不运行的程序的问题。此种情况下可以不监测或者修改监控策略。 一般正常运行的程序都不会频繁重启(除非为降低功耗,平时停机睡眠,工作时靠复位激活),出厂前会进行测试,如果频繁死机会在出货前解决。有时出于安全和数据保全考虑,死机后不能复位或者要卷回处理,不过那得另当别论了。

网友:
在有些残酷的环境中,你没办法手动去重启动硬件,这时watchdog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