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动机励磁系统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
1?常见故障分析 (1)开机时调节6W,励磁电流电压无输出。 原因分析:励磁电流电压无输出,肯定是晶闸管无触发脉冲信号,而六组脉冲电路同时无触发脉冲很可能是移相插件接触不良,或者同步电源变压器4T损坏,造成没有移相给定电压加到六组脉冲电路的1V1基极回路上,从而六组脉冲电路无脉冲输出导致晶闸管不导通。 (2)励磁电压高而励磁电流偏低。 原因分析:这是个别触发脉冲消失或是个别晶闸管损坏的缘故。个别触发脉冲消失可能是脉冲插件接触不良。另外图1中三极管1V1、单极晶体管2VU及小晶闸管9VT损坏,或者是电容2C严重漏电或开路。如果主回路中晶闸管1VT~6VT中有某一个开路或是触发极失灵,同样会导致输出励磁电流偏低的现象。 (3)合励磁电路主开关时,励磁电流即有输出。 原因分析:这是由于图1所示脉冲电路中的三极管1V1集电极-发射极之间漏电,即使移相电路还未送来正确的控制电压,也会导致1C充电到2VU导通的程度。2VU即输出触发使小晶闸管9VT导通,2C经9VT放电而发出脉冲令1VT、3VT、6VT之一触发导通,使转子励磁电路中流过直流电流。 (4)同步电动机起动时,励磁不能自行投入。 原因分析:励磁不能自行投入。肯定是自动投励通道电路中断或工作不正常,因此可能是投励插件与插座间接触不良,或是图2所示投励电路中的三极管3V1、单结晶体管4VU工作不正常,电容5C漏电、电位器W′损坏。另外是移相插件同样有接触不良现象,或者是图3所示移相电路的小晶闸管10VT损坏等等。 (5)运行过程中励磁电流电压上下波动。 原因分析:引起励磁电流电压输出不稳的原因很多,主要有1)脉冲插件可能存在接触不良,造成个别触发脉冲时有时无。2)图1所示脉冲电路的电位器4W松动,使三极管1V1电流负反馈发生变化,造成放大器工作点不稳定,从而影响晶闸管主回路输出的稳定性。另外,如果电容2C漏电或单结晶体管2VU及三极管1V1性能不良,也会引起触发脉冲相位移动。3)图3所示移相电路的电位器6W松动或接触不良,将会使移相控制电压Ed间歇性消失,引起励磁电流电压输出大幅度波动。另外,如果稳压管7VS、8VS损坏,都会使Ey随电网电压波动而波动,使Ed输出波动,造成晶闸管主回路直流输出不稳。 (6)励磁装置输出电压调不到零位。 原因分析:图3所示移相电路中电阻18R虚焊,阻值增大或减少,会引起Ed-Ec≠0,使励磁输出电压无法调到零位。 总之,同步电动机晶闸管励磁装置的故障虽然多种多样,但大致可分为励磁不稳、励磁大幅度下降甚至失电压。这些故障大部分是由于插件引起的。 2?日常维修中注意事项 (1)由于励磁装置采用强迫风冷,电柜内灰尘必须经常清除,以防止灰尘积附过多造成短路。清扫灰尘一般采用吸尘或吹拭的方法,而对吹不掉的附着物可用干净的油刷扫去,但切勿碰坏元件、线路或使元件互碰。清尘工作一般由上而下进行。 (2)插件松动会严重影响励磁装置的正常工作,处理方法是:一般可在励磁装置通电预试时用手轻敲插件拉手,一旦插件有松动,必然会引起输出上下波动。如果是元件虚焊引起的松动,当然要加焊牢固。而对于插件插座引起的松动,我们可以在插件的插入部分铜箔上拉一层薄锡,这样既可防止铜箔氧化,又可增加插件与插座接触的紧固程度。 (3)对于元件损坏的更换,新元件原则上要符合原设计的元件参数要求。但对于某些元件,如电容元件,可用电容容量相同而耐压高一些的电容更换,又如稳压二极管,亦可用功率稍大而稳压值相同的稳压二极管更换。这样可降低元件的损坏频率,减少故障的出现。 (4)对于难以判断的故障,我们采用示波器来检查各脉冲波形与直流输出情况。这样可较为准确地检查出故障部位。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同规格插件替换验证的检查方法进行检修。 本帖地址:http://www.shequ.shejis.com/dispbbs.asp?ID=254186

网友:

顶!: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