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计的一款VC5416系统

楼主:
系统主要由TMS320VC5416和EPM570组成,外扩256K Words RAM、1Mage Bytes Flash,完成独立的6通道16bits(250Ksps/Channel)ADC和独立16通道14bitsDAC,以及USB2.0 Slave Interface 、UART、LCD、Simple Keyboard等,其中ADC芯片AD7656由CPLD完成数据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时序控制,DSP对数据进行处理后经McBSP写入DAC芯片AD5516,完成数模转换。目前PCB已投版,正在编制CPLD及DSP控制程序。 本人半路出家,对PCB Layout谈不上有多深的功力,请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不错。表述清楚,图文并茂,你如果能再写个详细点的相关帖子

网友:

该系统配备的外设太多,为了保证系统外扩空间利用的有效性和系统控制的灵活性,我着实被54xx系列DSP的地址分配问题难为了好一阵子,要不是手里还剩下不少VC5416,打死我也不会选择该类芯片,相对而言55xx系列的线性地址分配方式就简单多了! 首先介绍一下这块板子的用途。说来惭愧设计这个系统断断续续花了我将近一年的时间,设计这块板子的初衷是使用VC5416对16路积分信号进行去漂移处理(呵呵,小小的长时间、低漂移积分器设计可是个世界性的难题,美、法、俄、德、日、中等国家,包括我在内不下于10个人的Phd.论文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然后将净积分通过DAC输出给反馈控制系统,与此同时相应的数值也需要经本地传输存储到PC机,因此,该系统就具有了这样的结构。

网友:

首先,了解一下电源部分:

网友:

本系统数字、模拟部分采用开关和线性电源分别供电,开关电源输出的+5V电源通过TPS767D301后分别获得3.3V板级工作电压和DSP Core所需1.5V电压;而线性电源提供的±8V电源则只用于模拟电路部分,ADC和DAC芯片所需的5V工作电压也通过LDO从+8V获得,两电源通过L3一点相连接。 未完,待续!

网友:

呵呵,等你都整理好了,我再分类给你穿裤子。 ps:不知道你是哪个学校的?你们学校学风很好啊,phd还有具体的东西可以做,我做phd论文,没有任何具体的技术,都是空对空的理论,呵呵。你的课题我不太清楚,我猜是不是就是数字式积分器?大时间常数的积分器模拟的不好做,但是数字的应该很容易啊,不知道你的课题关键点在哪?

网友:

不好意思,这几天赶一块DM642的板子,只能在晚上到这里看看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在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做的Phd.,那里确实可以提供不少学习的机会,不过说来真是好笑,我整天忙于工程设计,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一天也没有做过,最后却拿了个理学学位,这也是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哀。 你说的没错,我的课题就是要设计低漂移的长时间积分器,根据积分运算公式

网友:

输入误差vi'势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累积,且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该误差引起的积分漂移,因此这一课题的关键点就在于如何削弱该误差对积分结果的影响,从而提高积分精度。 呵呵,话题扯的太远了,继续介绍VC5416系统吧。 虽然MAXII的上电配置需要一点点时间,但相对于电源调整芯片TPS767D301提供的200ms复位输出还是显得微不足道,因此,系统设计时就采用该复位信号作为板级的复位控制。

网友:

DSP部分 这部分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强调的,DSP的外扩部分全部连接到了CPLD,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系统设计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Layout的难度,为了增强系统的可玩性,DSP的主机接口和空闲的McBSP也都引到了两排平行的插针上。

网友:

很不错呀!PADS比Protel可专业多了

网友:

楼主好强呀

网友:
请加QQ441642084,关于5416有事相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