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

楼主:
求一款可以测体温的传感器,什么型号.温度范围,和精度

网友:

:D :D

网友:

用体温计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u can use "LM 335 DZ"

网友:

直接去打电话去温度传感器厂商也可以啊

网友:

LM35DZ,该器件采用TO92塑料封装,工作电压4~30V,在此供电范围内,LM35DZ从电源吸收的电流几乎是不变的(约60μA),这么小的电流,所以芯片自身几乎没有散热的问题。 温度测量范围为0℃~100℃,对应温度输出为10mV/℃.由于它采用内部补偿,所以输出可以从0℃开始。

网友:
LM35DZ,该器件采用TO92塑料封装,工作电压4~30V,在此供电范围内,LM35DZ从电源吸收的电流几乎是不变的(约60μA),这么小的电流,所以芯片自身几乎没有散热的问题。温度测量范围为0℃~100℃,对应温度输出为10mV/℃.由于它采用内部补偿,所以输出可以从0℃开始。

网友:
用过的只有DS18B20  测体温的话要求什么样的精度

网友:
如果说用热敏电阻的话应该也可以

网友:
像我们在关口,机场,幼儿园门口用来检测体温的体温枪或者耳温枪,使用的是红外传感器。原理是不同的温度反射的光谱是不一样的,通过反光不一样,来计算被测人体的温度。

网友:
使用ZTP-148S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