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LED数码管怎么仿真出了乱码??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小弟有事求大家。我的Proteus 7.1仿真提示不是正版的错误提示。而6。0的用了LED数码管的总是出现乱码?这两个问题,真的难住了小弟。谢谢!~~

网友:

数码管你要看共阴还是共阳的,他们的码不一样的。

网友:

对,楼上说的是。 还有一个,就是你解码的和连线的,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