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系统如何进行仿真?

楼主:
系统比较复杂,多块电路板,需要同时,不能分别仿。用proteus,protel,multsim等行吗?

网友:

通常大的复杂的系统都不用这些模拟软件仿真,仿真软件只是适合新手设计的...

网友:

你是甚么系统??

网友:

机电设备的测控系统,想做故障仿真。

网友:

不是蛮懂的。不好意思哦。。。。